17.2x23mm的小板,该怎么排版?

楼主(2016-04-14):
板子尺寸  17.2x23mm  厚度 1.0  怎么拼板比较好?
板子拼太大,怕断掉,太小了,加工效率不高。

网友A:
17.2方向 *4

23方向 *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2方向 *4

23方向 * 5

好的, 谢谢

网友:
拼板尺寸建议最小8cm*8cm,最大15cm*15c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7.2方向 *4

23方向 * 5

请教一下,18*20    1.2的板拼5*10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18*20    1.2的板拼5*10可行吗?

20方向*10.  的话.  1.2板比较软.  很容易折断或变形.

改成5*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方向*10.  的话.  1.2板比较软.  很容易折断或变形.

改成5*5吧.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