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win7 32/64位,是否仍支持串口鼠标?是热插拔的吗?

楼主(2016-04-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能否使用:
没有亲自尝试过,但我认为值得一试。因为串口鼠标的驱动文件在Windows 7中并未移除:
C:\Windows\System32\drivers\sermouse.sys

补充2:
但有一个问题:串口是独占的。被内核驱动占用了用户就不能打开,如果要随时准备被用户打开,内核驱动就无法占用。
所以做了更详细的调查表明,所有的Windows系统(早至98甚至更早)都是这样做的:
  • 开机时轮询所有串口,检测是否存在串口鼠标
  • 如果某个串口上有鼠标,才会加载串口鼠标驱动,并命令驱动一直占用这个串口
    (从而这个串口在本次操作系统的运行中,就变成串口鼠标专用的了,用户程序打不开)
Win7在这个机制上也是一样的

所以结论应该是:
  • 插着串口鼠标开机,OK
  • 插着开机,开机后在有鼠标的端口上热拔+热插,OK
  • 不插开机,开机后热插,NG
  • 各个端口是分开的,也就是说:要测全部的端口,就必须要每个端口上都插一个鼠标开机

网友:
如果回归到测试串口的目的,实际上我倾向于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找一个串口modem接上去,然后设备管理器里扫描检测硬件改动

不用管Win7下能否驱得动——只要能够找到设备、显示出设备名字、显示驱动搜索界面,就说明串口的通信是能走通的

这个办法我在遥远的Win98和Win2000时代是用过的,屡试不爽,并且是可以热插的(当然插拔时请把modem的电关了,否则易烧端口)

网友:
楼上高手啊,,话说现在还能找到串口鼠标吗

网友:
既然要测两个串口,可以直接用交叉线接在一起然后打开两个串口调试软件测试。

网友:
不行的!!!跟PS2一样,要先接上再开机!

网友:
长见识了,还是第一次见这种鼠标,老鼠标我也只知道有PS2接口的。

网友:
老鼠标我也只知道有PS2接口的,串口鼠标真可古董收藏

网友A:
把物理串口的收发两个引脚用一条杜邦线短路,再在U盘里放一个绿色的串口助手,插上U盘用串口助手自发自收几个字符就可以啦……

网友:
呵呵,正如10楼所说我还真是收藏了一个串口鼠标,测试结果如下,win7/32系统运行中,插入鼠标无反应,关机后重启机器鼠标正常使用,拔下鼠标再插上使用依旧正常。

网友:
测试补充: 关机拔掉鼠标再开机,插入鼠标系统无反应,进入设备管理界面进行硬件搜索系统可以发现硬件,鼠标正常使用。

网友:
有一点遗憾,没机会测试第一次热插入鼠标的时候,进行硬件搜索鼠标是否可用。

网友:
自己焊个23连起来的db9头子作为测试工具就行了。串口助手随便发点东西,发啥也会收到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物理串口的收发两个引脚用一条杜邦线短路,再在U盘里放一个绿色的串口助手,插上U盘用串口助手自发自收几 ...

就是这种原理,但手工连杜邦线太麻烦,焊个2脚和3脚内部短路的串口头子,需要了直接插上最快

网友:
一下午没来,俺手头有个测试程序,14年写的,读串行条码枪的,也是花几十块,比你买个鼠标实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