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用RFID做计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6-04-14):
要做一个遥控车的计时器系统,想用RFID方案做,遇到几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1、检测距离,在淘宝上卖的模块都是10CM以内的,我现在需要20-30CM的,就不知道用那种模块?
2、检测方向问题,读卡器的天线放在地面上小车经过就检测,但是天线接收方向应该不是垂直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刚刚接触RFID),会出现小车还没到,就判断他到了,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3、读ID速度能有多少,毕竟小车有一定的速度。
4、如果判断小车到了?

网友A:
参考ETC电子不停车收费,就是高速上的不停车收费天线,俗称RS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ETC电子不停车收费,就是高速上的不停车收费天线,俗称RSU……

有方案推荐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方案推荐吗?谢谢。

没,只是以前在这个行业混过,给你指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只是以前在这个行业混过,给你指个方向……

我要做的东西是类似马拉松比赛用的计时系统,现在没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