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一路分三路的音频放大板,大家进来批批。

楼主(2016-04-14):
有一个音频设备输出的音频要输出到监听音箱和单反的录音输入,考虑到安全所以输入到单反的一路用音频隔离变压器进行隔离。
一开始是用一分二的插头,发现了可能是因为监听音箱的输入阻抗比较低,音频设备的驱动能力不够导致声音变小和低频衰减厉害。
没办法只好做了下面这个一分三的放大板,这个板虽然简单但因为从来没有做过音频相关的东西, 所以碰到了好几个问题,幸好在某位大神的指导下现在能正常工作了。
最大的问题是C3-C8一开始用的是10u的无极电容, 导致输出的低频信号衰减得很厉害,后来改成100u的钽电容, 现在声音听上去正常了。
请问大家这个电路和零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如果有更好的方案想重新做一个。

网友A:
前级放大电路不用并个小电容?高频时稳定性不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级放大电路不用并个小电容?高频时稳定性不佳吧

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R1和R2的,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噪音很大,有过激的现象,是因为TL084的输入阻抗比较高导致的, 后来并了R1和R2就好了, 估计这个应该就是你说的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R1和R2的,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噪音很大,有过激的现象,是因为TL084的输入阻抗比较 ...

哈哈,我说的其实是负反馈电阻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说的其实是负反馈电阻上面。

估计音频不是高频, 所以就不需要你说的这个电容吧,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1.低頻響應不佳是不是因為音頻變壓器的輸入端阻抗太低?例如600歐姆.
如果太低,那麼OP的輸出電容會與這個阻抗構成一個High pass filter.-3dB頻率點=1/(2*3.1415926*R*C).
應確認此參數及所需的最低響應頻率來計算輸出電容的值
2.在上電及斷電時 信號通道的耦合電容充放電會使使輸出端有一個POP聲.如果客戶有要求,應該要想辦法去除這個POP聲.可以考慮用正負電源給OP供電或者用MOSFET控制輸出端避開這個POP聲.
3.這貨不用控制電源的的嗎?
4.L1是否可以去除?

楼主:
1,低頻響應不佳不是出现在隔离变压器的那一路而是运放直接输出的两路,C4,5,7,8我试过4个电容10u无极,10u电解,100u电解,100u钽电容,其中效果最差的是10u电解,100u电解和钽电容听不出分别。 另外隔离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线圈的电阻是70欧左右。

2,你说的Pop声的确是个问题,所以现在也是在找更好的方案。

3,用的是9V的开关电源。

4,L1是因为电源用的是开关电源, 加个电感能有效降低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低頻響應不佳是不是因為音頻變壓器的輸入端阻抗太低?例如600歐姆.
如果太低,那麼OP的輸出電容會與這個阻 ...

这个东西是做来给自己用的,不是什么产品。

网友:
这两个变压器不错,能pm个链接不,偶尔用到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