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试了下U盘3.0的读取速度,感觉有点慢。。

楼主(2016-04-14):
U盘为闪迪CZ80 16G版本,奶茶东买的

奶茶东的参数:
闪迪(SanDisk)至尊极速(CZ80)16GB U盘 USB3.0 读245MB/s,写50MB/s

最近在拷贝大文件的时候感觉速度上不去,于是就测试了一下,
拷贝速度和测试的差不多,30M/s  20M/s

电脑为本论坛买的T420,用的是USB3.0接口

为什么会相差这么大

网友:
这是标准的USB2.0HighSpeed。

网友:
我的USB3.0 一般情况下120M/S。零碎文件会慢很多。

网友:
T420有USB3.0?你搞错了吧,我就是T420用户

网友:
我的U盘

网友:
卧槽  这么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他的固态硬盘!

我靠,果然是选错了。明天补测试结果,睡前iPad刷论坛,不开电脑测了

楼主:
你这个是什么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你买的是T420, 是没有USB3.0的。

如果买的是T420S, 后面一个蓝色的usb口,是3.0。

【无指纹】T420独显高分屏 i5-2520m 九成新 4G 120G极速SSD 商务机

。。。。。这个是我买的

我就是看到后面有个USB的颜色不一样,所以我去测试一下

网友:
一个帖子,两个乌龙。

网友C:
我的U盘,SLC颗粒,写入速度~200MB/S,迄今还没见过更快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U盘,SLC颗粒,写入速度~200MB/S,迄今还没见过更快的,

不说说是啥牌子的?

网友:
你这明显测试的是C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U盘,SLC颗粒,写入速度~200MB/S,迄今还没见过更快的,

是不是蓝色外壳的,我也有一个,读写速度N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说说是啥牌子的?

直接淘宝搜索SLC USB3.0 64G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蓝色外壳的,我也有一个,读写速度NB啊

我的是透明外壳,不过壳子是可以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指纹】T420独显高分屏 i5-2520m 九成新 4G 120G极速SSD 商务机

。。。。。这个是我买的

你说的是那个黄色的接口吧,貌似是休眠充电接口,3.0是蓝色的。420没有3.0

网友:
你那个3.0的口子不行吧

网友:
我最近也买了CZ80,刚开始测也是这样,后来我升级了 英特尔快速存储 驱动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3.0的,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