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玩VMware虚拟机,虚拟网卡设置及原理

楼主(2016-04-15):
搞了很长时间的虚拟机,平时在虚拟机里面装一个系统,丢一些危险的程序进去测试还行,现在装了一个软路由系统,需要在真实电脑端打开虚拟机内软路由的WEB页面,卡在了虚拟网卡设置上。

不管如何设置,浏览器始终打不开WEB页面。胡乱搞一番,有时候能PING 通,但是打不开WEB页面。

下面这图是虚拟网卡,什么是桥接?什么是NAT?什么是host-only?彻底昏了。请教这些虚拟网卡设置原则和原理。我的想法是,让电脑有线网口进入虚拟机成为软路由的WAN口,电脑连接虚拟机软路由的LAN上网。

网友:
桥接类似于把虚拟网卡和物理网卡插到一个虚拟集线器上了,虚拟网卡可以直接和网段内任意机器通讯,当然也包括通过网关连外网。
NAT就是电脑充当一台路由器,虚拟网卡接在LAN口,物理网卡是WAN口,虚拟网卡对外访问时是用物理网卡的IP地址,和你的电脑通过路由器上网一样的原理。
Host-only是虚拟网卡只能和本机通讯,无法访问外网,一般是用来提升服务器安全性,例如物理机跑个HTTP反向代理,然后WEB服务器和数据库分别跑在不同的虚拟机里,互相隔离,这样即使WEB服务器被入侵也没那么容易被脱裤。

网友:
对于你的需求,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给虚拟机建两个桥接网卡,一个作为WAN一个作为LAN,然后物理网卡的IP和网关改软路由的LAN段,这样就可以通过软路由访问外网了。不过这样软路由不能开DHCP,否则会跟物理路由的DHCP冲突。

另一个可能的办法(这个做法有点另类,不确定是否可行)是给虚拟机分配一个桥接和一个Host-only,桥接作为WAN,Host-only作为LAN,然后禁用物理网卡的IPv4协议,向物理机的Host-only网卡手动添加默认网关指向软路由的LAN地址,这样物理机流量应该就会通过软路由走了。

网友:
“桥接” 就是相当于你的虚拟机的网线直接插在网络设备上面(路由器,交换机等)。能直接通过网络设备的DHCP获取IP连接外网。
“NAT” 相当于你的虚拟机的网线是插在主机另一个网卡,并且主机充当一个路由器角色。能通过主机路由连接外网。
“Host” 相当于你的虚拟机的网线是插在主机另一个网卡,并且主机不提供路由。不能连接外网,只能跟主机通信。

网友:
XP分配多少内存比较好?我分配两G还是觉得卡,拷贝U盘的东西很慢

网友:
感觉使用桥接方式就可以   桥接相当于虚拟机与主机处于同等位置    可以直接访问到外网
虚拟机如果要做成路由的话    虚拟机需要有2块网卡  其中一块设置为可以直接访问外网的   另外一块设置成只和主机通讯  也就是host only方式
然后虚拟机的第2块网卡和主机的网卡设置为同一网段
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有线和无线的设置是一样吗?

网友:
之前记得vmware网卡这里有些问题,后来换了virtalbox就再也没碰到过网络问题。

网友:
嗯嗯,同意,虚拟机就是网络设置最蛋疼

网友:
我一直都使用 桥接,很好用的

网友:
虚拟机跑XP效果怎么样?

网友:
有的软件在XP下跑效果最好

网友:
虚拟机跑XP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