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atlium designer偷偷联网传送资料

楼主(2016-04-15):
跪求可以封鎖altium designer不會偸聯網的方法,我還要用網路,所以也不能屏蔽掉網路連線,
想在公司裏面自學,但希望不會造成公司困擾,感恩

网友:
防火墙应该就可以把

网友:
扔到虚拟机里面跑~~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AD软件用到的端口,我印象中是20000还是20001、你具体确定下,然后找网管把 那个端口封锁即可

网友A:
本机防火墙,比如Win7以上内置的就行,关掉所有可执行文件的出入两个方向的流量。

网友:
局域网内 还检测呢,怎么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机防火墙,比如Win7以上内置的就行,关掉所有可执行文件的出入两个方向的流量。 ...

不能关掉AD的网路,因为license server会需要连线

楼主:
有人可以具体说明那几个程式需要禁止联网吗?

网友:
有这么好的办法网上早就传开了吧。。这年头估计都收到过AD的律师函  找个断网的机器专门画板行了

网友:
楼主是设计多么机密的东西啊!!

网友:
装个360安全卫士,用里面的针对应用的禁用网络,但是360本身就是毒,所以怎么选择,你自己看吧
莫大不要封我号哈,我自己什么杀毒软件,安全卫士都没装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关掉AD的网路,因为license server会需要连线

单机版的licence就可以了,防火墙,很多年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防火墙单独设置AD不能联网,之前跟局域网的人有license冲突,我都这么干

网友:
防火墙禁用所有,只允许浏览器QQ什么的

网友:
防火墙设置AD不能联网

网友B:
ad很恶心的我的ad已经设置不联网不知道什么原因会检测到我跟局域网内 用户冲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很恶心的我的ad已经设置不联网不知道什么原因会检测到我跟局域网内 用户冲突 ...

NetLimiter3  绝对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tLimiter3  绝对好用。

NetLimiter3  要禁用那些程序呢? 感谢

网友D:
禁止AD相关的一些进程访问网络

楼主:
引用 楼主:
NetLimiter3  要禁用那些程序呢? 感谢

NetLimiter真的是好东西,很方便,可以设定禁用Internet存取,但内网仍然可以使用,
不过还不确定那一下那些程序要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禁止AD相关的一些进程访问网络

怕是AD刚启动时不会启动那个偸传资料的程序,用到一般才开,那就很难防了

网友:
装虚拟机  在虚拟机里面运行

网友:
楼主你是在研发神马高科技
想要清静安心 工作电脑就与外网隔离 用内网

网友E:
改hosts文件,打开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目录用记事本打开hosts文件,在底下加入127.0.0.1 www.atlium.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改hosts文件,打开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目录用记事本打开hosts文件,在底下加入127.0.0.1 www.atl ...

这个方法是用在域名解析吧!应该对AD不管用吧!

网友:
很多软件都有后台往外发东西, 搞个虚拟机来上网, 实体电脑不上网,否则信息和资料 都被那些联网软件偷走

网友:
画板专用电脑,不连网。altium!!!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方法是用在域名解析吧!应该对AD不管用吧!

系统会首先自动从Hosts文件中寻找对应的IP地址,一旦找到,系统会立即打开对应网页,如果没有找到,则系统会再将网址提交DNS域名解析服务器进行IP地址的解析。所以atlium的网址被设为本地IP时,相当于屏蔽atlium的网站。这是我电脑上的hosts文件,上面5个是封百度推广的,下面是防atlium联网验证

网友:
用金山卫士,在流量监控里禁止AD访问网络,只是不知道是否禁的彻底。

网友:
一直在用单机版,不知道会不会传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NetLimiter3  要禁用那些程序呢? 感谢

只要AD试图联网,就会出现在NetLimiter3中,选择禁止输出即可.目前使用NetLimiter3中只出现一种AD相关联网进程.

网友:
虚拟机里面装xp,把所有补丁打好,然后禁用虚拟机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会首先自动从Hosts文件中寻找对应的IP地址,一旦找到,系统会立即打开对应网页,如果没有找到,则系 ...

不是用浏览器上网时才需要域名解析吗,将www.XXXX.com的网址转换成IP地址来访问的!这个AD直接可以用IP地址通讯啊,直接访问IP地址,不用在通过Hosts转换成IP地址了,所以修改Hosts文件是没有用的啊!

网友:
服务器IP要是变了呢?所以它肯定会访问网址而不是IP

网友G:
AD的和谐文件里面就有在HOST文件里添加127.0.0.1这些。看大家的讨论还真是有点担心哪天被律师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的和谐文件里面就有在HOST文件里添加127.0.0.1这些。看大家的讨论还真是有点担心哪天被律师函啊 ...

担心呀,不小心让老板惹上麻烦,自己工作搞丢了就是大事情了

网友:
防火墙,把AD禁止了。

网友:
不知道 一起学习

网友:
AD传的应该是光绘。因为我在丝印上加过公司名字和我名字的拼音,然后就收到律师函了,上面公司名字是对的但我名字明显是音译汉字是错的。
所以不放心的话可以故意在丝印上乱写公司名字和自己名字,单靠IP没法告你的。

网友(2022-04-22):
楼上说到的软件:NetLimiter_4.0.15.0 ,上传一个;

添加了一个规则,防火前禁止 上下穿;好像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