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资源管理器的CPU占用率这么高的?

楼主(2016-04-15):
RT,搞得我的电脑风扇一直哗哗地响,另外最近电脑开机还出现了这个问题,然后按F12进入到选择启动盘为SSD才没有问题。
系统:win10
主硬盘:120G Inter SSD
光驱位置硬盘:500G HHSD(混合硬盘)

网友:
看看进程是哪个?流氓国产软件会偷偷搞动作,结果就是你会卡机

网友:
百度来的
出现“bootmgr is missing”,这是“系统引导文件”丢失了!解决的方法如下:
一、用系统安装盘启动,显示安装界面后,点击“修复计算机”。在出来的对话框中,点击“自动修复”,修复完成后,退出【系统盘】,重启电脑。
二、“活动分区”设置错误。用PE系统盘启动,进入PE系统,右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选择“磁盘管理”选项。右击“系统盘(一般是C盘)”,选择“标记此分区为活动分区”。
三、可能是开启了C盘的压缩,结果把BOOT文件也压缩了,以致开机系统找不到以前的文件。用PE系统盘启动,进入PE系统,然后,把C:\WINDOWS\BOOT这个文件夹属性改一下。操作是,右键属性,高级,把那个压缩的勾去掉,一般都好了。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坏道,那时候我的硬盘有坏道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