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IM900A GPRS通信内容很少,但是每月都产生很多流量。

楼主(2016-04-15):
我用的移动的卡,采用的是http的方式通信每分钟大概只有0.1K的通讯数据,但是发现移动公司流量有1K多

网友:
数据握手?具体我也不清楚,没测试过

网友:
不能只算应用数据量,要算上协议开销吧。HTTP 协议本身有开销的,再说传输层协议TCP 握手、 挥手 ,还有PPP握手等 也都要额外的开销吧!1K感觉不多啊。。

网友A:
不光协议问题,还有心跳包,另外可能和计费精度也有关系——你指望移动给你精确到字节吗?

网友B:
协议也要开销的,tcp的三次握手等,都需要耗费流量。

网友C:
到服务器上抓包,就看见了。正常http的头部开销都远不止0.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协议问题,还有心跳包,另外可能和计费精度也有关系——你指望移动给你精确到字节吗? ...

关键是设备24小时开机,30M包月的流量没半个月就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服务器上抓包,就看见了。正常http的头部开销都远不止0.1k

不知道一次post 和一次get 最少的流量是多少?

网友D:
难道移动是不足1K按1K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一次post 和一次get 最少的流量是多少?

到服务器上抓包啊,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也要开销的,tcp的三次握手等,都需要耗费流量。

难道流量计费是按照链路层的数据计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一次post 和一次get 最少的流量是多少?

嫌流量多就自己用tcp来写HTTP吧。
请求头里面最少只要1行:
GET xxxx HTTP/1.1
或者
POST xxxx HTTP/1.1
别的都不需要。
如果你用浏览器默认的请求头,差不多头部信息都有0.5K了

应答不是你客户端程序能控制的。如果服务器是你写,你也可以少写一点应答的头部。最少只要有个Content-Length就够了

网友:
握手也是需要消耗流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嫌流量多就自己用tcp来写HTTP吧。
请求头里面最少只要1行:
GET xxxx HTTP/1.1

是个办法 ,但是估计也不会少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个办法 ,但是估计也不会少多少

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先看看你默认的http库发出的HTTP头有多长,跟你的数据自身长度差多少,就知道了。
如果跟电脑浏览器一样,头部0.5K,而你的数据内容只有0.1K,那可以非常明显的降低数据流量

网友:
包一个一个月500M流量的就解决了。

网友:
移动自己会自动产生流量,月底扣费。我有个电信的和约机,用电信卡上网,副卡是移动的卡,移动也会每个月产生1M-几十M的流量,我发现后,打电话去投诉,多收的钱就给退了。

网友:
光流量的话  用专门的卡也很便宜

网友:
你通信完毕后就切断连接关机吗?    移动数据计费有最小单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嫌流量多就自己用tcp来写HTTP吧。
请求头里面最少只要1行:
GET xxxx HTTP/1.1

其实在乎流量的话不应该用http协议。可以考虑用mqtt之类的。心跳包 2个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道移动是不足1K按1K算???

各地不同, 有最小计费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在乎流量的话不应该用http协议。可以考虑用mqtt之类的。心跳包 2个字节。 ...

楼主不就是图省事嘛。HTTP是最标准的了,哪里都有支持,有很多现成的服务器可用。如果不用HTTP,就得从头到尾自己写了。。。

网友:
HTTP的协议开销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