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S C++ socket问题

楼主(2016-04-15):
加载套接字库

监听模式等待连接请求

连接客户端后运行到这就报错了不知道为什么如下图

网友:
简单应用用MFC自己的CSocket类就足够了,性能也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assert failed提示,你要点“重试”跟进去看看到底提示的哪个assert没过

楼主:
解决了收到的是乱码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