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有做过模拟FSMC功能的吗?(profibus --- CAN)

楼主(2016-04-15):
目前需要 2个can口  转PROFIBUS DP v0
淘宝 淘了个  使用  STM32F103 +APC3 的方案 使用FSMC功能 读取 APC3芯片!
107 芯片有两个CAN 口 但是 没有了FSMC 功能!
纠结啊!
上传淘宝的程序  103的程序,如有不适,请告知删除!

楼主:
程序在此

网友A:
耶,同道中人啊!我也在做profibus从站,看不大懂GSD文件,有GSD相关资料分享一下吗?

网友B:
F4有两个CAN也有FSMC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有两个CAN也有FSMC

F4?
  操作 和F1  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耶,同道中人啊!我也在做profibus从站,看不大懂GSD文件,有GSD相关资料分享一下吗? ...

我找一下有个说明文件,

附近怎么不能在回复里点击那?

楼主:
网上搜集的一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耶,同道中人啊!我也在做profibus从站,看不大懂GSD文件,有GSD相关资料分享一下吗? ...

GSD文件的说明  在 入门到精通的 pdf中13章有讲解!
你现在那个不清楚,发上来,也许我能给你说明一下!

网友:
STM32F107没有FSMC吧(看错了不好意思。)
模拟的简单了,
void  LCD_WriteRAM(u8 RGB_Code)
{
        GPIOD->BRR=0xff;
        GPIOD->BSRR=RGB_Code;
        LCD_nWR;
  LCD_WR;
}
/*---------------写索引寄存器----------------*/
void  LCD_WriteIndex(u8 LCD_reg)
{
        GPIOD->BRR=0x80ff;
        GPIOD->BSRR=LCD_reg;
        LCD_nWR;
        GPIOD->BSRR=0xA000;
        LCD_WR;
        LCD_RS;
}
/*---------------写数据完成-------------------*/
#define  LCD_WriteRAM_Ready() {LCD_CS;}

////////////////////////////////////////*/
void SetReg(uchar RegAddr,uchar mode)
{
    LCD_nCS;
        LCD_WriteIndex(RegAddr);
    LCD_WriteRAM(mode);//GPIOD->ODR=(GPIOD->IDR&0xFF00)|;
}

网友C:
怎么会没有fsmc呢
虽然stm32的总线规划有点不太合理 nand和nor共用一个物理接口 但也总是存在的 虽然效率 速度上会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会没有fsmc呢
虽然stm32的总线规划有点不太合理 nand和nor共用一个物理接口 但也总是存在的 虽然效率  ...

F107 真没有奥!

网友C:
19 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 (FSMC)
Low-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STM32F102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16 and 32 Kbytes.
Medium-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32 and 128 Kbytes.
High-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and STM32F103xx microcontrollers where the
Flash memory density ranges between 256 and 512 Kbytes.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are STM32F105xx and STM32F107xx microcontrollers.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high-density devices only

讲话要有根据 自己不看datasheet,就想当然,这不是电工该有的作风

网友:
帮顶,楼主可以关注下207

网友A:
引用 楼主:
GSD文件的说明  在 入门到精通的 pdf中13章有讲解!
你现在那个不清楚,发上来,也许我能给你说明一下! ...

谢谢分享,我第一步是要扩展输入输出的字节数,GSD文件里面找到了这一段,定义了4/8字节,如果我要其他字节数,应该怎么写呢?
”Module=“Modulel”0x23,0x13;模块1,输入输出各4 字节
EndModule  ;结束模型
Module="Module2"0x27,0x17;模块2.输入输出各8 字节
EndModule   ;结束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 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 (FSMC)
Low-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STM32F102xx and S ...

"This section applies to high-density devices only",F107是互联型产品,确实不包含FSMC外设,可以对比一下两个DataSheet。

网友D:
DP 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全软件也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DP 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全软件也可以实现

有 参考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 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 (FSMC)
Low-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STM32F102xx and S ...

我看到的说明书 只有 F103 有奥!
回复不能上图 ,
稍后上图给你看看

难道我看错了?

楼主:
手册12页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第一步是要扩展输入输出的字节数,GSD文件里面找到了这一段,定义了4/8字节,如果我要其他字 ...

在SP3 用户手册73页有详细的介绍如何定义!包含了  byte/word    input /output  /input-output 以及数据长度!
低4位是 数据大小  0~15 代表  1 到 16个数据
高4位  是 数据类型  的相关定义

网友:
网上找到有一篇相关论文,分享一下。

网友:
关注 STM32F103 Profibus-dp 从站的研发

网友E:
直接用STM32的串口直接实现一个dp从站,既简单有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STM32的串口直接实现一个dp从站,既简单有节约成本。

这样最好了!
要好好研究profibus dp 的协议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 Flexible static memory controller (FSMC)
Low-density devices are STM32F101xx, STM32F102xx and S ...

这上面不是说FSMC只是用于大容量产品吗?107是互联型的,应该没有FSMC功能吧!

网友(2017-08-01):
引用 楼主:
网上搜集的一些资料!

好资料,记号,记号

网友:
换F207,还同样是M3内核

网友D:
DP如果不要求12M的速度,直接软件实现。一个107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P如果不要求12M的速度,直接软件实现。一个107就可以了。

有成功实现吗?
现在是有这方面考虑, vpc3 容易损坏问题很是受伤!!!!

网友:
以前有人用"PC串口+485转换器"在上位机软件模拟了个dp主站, 虽然波特率只能到9600, 但用了调试从站还真没问题.

网友:
107没有FSMC,鉴定完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成功实现吗?
现在是有这方面考虑, vpc3 容易损坏问题很是受伤!!!!

有啊,用STM32F103波特率可以到3M,实际项目都用1.5M,很稳定。有DP转IO,DP转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啊,用STM32F103波特率可以到3M,实际项目都用1.5M,很稳定。有DP转IO,DP转MODBUS. ...

好的,谢谢。手头事情处理完了,就着手认真研究一下协议,开始模拟!

另外,有好用的模拟测试软件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啊,用STM32F103波特率可以到3M,实际项目都用1.5M,很稳定。有DP转IO,DP转MODBUS. ...

请教一个问题!  HD  海明距离是如何计算的?

网上查到的定义:(1)什么是海明距离
两个码字的对应比特取值不同的比特数称为这两个码字的海明距离。在一个有效编码集中,任意两个码字的海明距离的最小值称为该编码集的海明距离。举例如下:10101和00110从第一位开始依次有第一位、第四、第五位不同,则海明距离为3

如下数据格式如何判断这个HD=4 哪?

检测dp 通讯数据如下:
10 6A 02 49 B5 16   主
DC 02 02  主
10 03 02 7D 82 16  主
68 2D 2D 68 02 03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D 16 从
10 6B 02 49 B6 16  主
DC 02 02  主
10 03 02 5D 62 16
68 2D 2D 68 02 03 0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FD 16
10 6C 02 49 B7 16
DC 02 02

3.3 特征
各种应用现场,如过程控制、工厂自动化、电力分配、楼宇自动化和主要的流程工业等
等,需要总线有如下的特点:
z 网络拓扑 带/不带终端器的线性总线,包括短截线(drop cables)和分支(树)
z 介质、距离和 取决于信号特性, 例如 对屏蔽双绞电缆,≤1.2 km(无中
站点数 继器), 32 个站
z 数据传输速率 取决于网络拓扑和总线长度,例如,从 9.6 k bits/s 到 1500 kbits/s。
z 冗余 后备介质是可选的
z 传输特性 半双工、异步、滑差(slip)保护同步(无位填充)
z 编址 0~127(127 对广播和群播是全局地址),对区域地址,段地址和服务存
取地址(服务存取点, LSAP)的地址扩展,每个 6 位。
z 站类型 主站(主动站,有总线存取控制权),从站(被动站,无总线存取控制
权)。如果应用过程对时间要求不精确,最好最多 32 个主站,总站数
最多 127 个。
z 总线存取 混合的、分散的/集中的。主站之间用令牌传递方式,主站与从站之间
用主-从方式。
z 数据传输服务 非循环的:
有/无应答要求的发送数据
有回答要求的发送/请求数据
循环的:
有回答要求的发送/请求数据
z 帧长度 每帧 1 或 3 到 255 个字节,对无地址扩展的每个数据单元 0~246 个八
位位组(第 2 层数据)。
z 数据完整性 为避免数据丢失和增多,采用海明距离(HD) = 4,同步滑差检查、
特殊顺序的报文。

网友F(2018-01-13):
哥们 现在搞得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 现在搞得怎么样了?

被领导叫停了!
等空闲了再继续搞!

网友:
手机上标记一下,回头电脑上慢慢下,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被领导叫停了!
等空闲了再继续搞!

有 gsd方面的资料吗? 我最近也再搞这方面, 才开始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 gsd方面的资料吗? 我最近也再搞这方面, 才开始  哈哈

沈阳鼎泰创信有几个文档讲解的不错,等下我上传来。回帖好像不能加载附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沈阳鼎泰创信有几个文档讲解的不错,等下我上传来。回帖好像不能加载附件! ...

有Q 吗? 想找你请教几个问题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Q 吗? 想找你请教几个问题 哈哈

直接在这里交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Q 吗? 想找你请教几个问题 哈哈

这些是收藏的一点资料!

---------------------

原来是firefox 浏览器的问题!使用Chrome 就可以上传附件!

网友(2018-02-22):
引用 楼主:
这些是收藏的一点资料!



谢谢楼主的资料,Profibus的资料太少了

网友(2018-09-12):
先mark 一下,我认为这两年我也得做profibus 从站

网友(2018-11-16):
开发VPC3光有源代码是不行的,还得懂其它东西,淘宝买个开发板就行了送源代码的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最近正想研究下这个通信接口!

网友(2019-03-09):
留个记号,回来慢慢看。非常感谢!!!

网友:
Profibus的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