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ORA无线组网问题

楼主(2016-04-15):
首先说明,鄙人原本是做控制的,因工作需要接触通信,一些知识还有些欠缺,所以说话中有一些概念上的错误还请各位海涵

我们要用sx1278的lora技术做无线抄表系统,需求上说要各个节点有路由功能,能够自组网,可是我查阅了很多资料都说LORA没有自组网功能,请问这个自组网功能到底是指对数据的收发的逻辑上的一种处理,还是底层的一种协议?为什么说LORA没有自组网功能??

楼主:
请各位大神走过路过都进来看看帮帮我吧……上网找资料恶补一个星期了,可是很多东西还是找不到,没有实物,也没有技术参考,太难熬了……

网友A:
LORA 适合长距离 小数据量的传输,LORA 主要偏向于调制方式标准,不是采用一般的FSK ASk等常规调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RA 适合长距离 小数据量的传输,LORA 主要偏向于调制方式标准,不是采用一般的FSK ASk等常规调制方式 ...

这个我看到了,按照我的理解,LORA是一种调制方式,那么自组网指的是什么?我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各种各样的理论方案,但是却没有在根本上说到底该如何实现,就拿我以前调2.4G遥控的经验来说,A给B发消息,B接收到了就给A发应答,如果A没接收到应答就继续发,如果是有ABC,那就是A和B给C发,C收到了就挨个应答,如果A没收到应答,就会给B发,B在报文信息中知道这一帧是要转发给C的,就把这帧报文转给C,在这里所有的操作都是由我程序里的逻辑实现的,那么所谓的应用LORA的自组网呢,又是指什么?

可能我的表达比较LOW,不知能否表达出我的意思……

网友B:
一个是方法,一个是协议
自组网可以参考zigbe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到了,按照我的理解,LORA是一种调制方式,那么自组网指的是什么?我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各种各 ...

你的理解也对,所有的数据都可以你自己这么操作,这样的话这个组网的协议就是你私有的协议,一个组网的协议完备性 稳定性测试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大家做的自组网支持通用的标准,如zigbee thread等。

网友:
透传模块,换个噱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也对,所有的数据都可以你自己这么操作,这样的话这个组网的协议就是你私有的协议,一个组网的协 ...

您的意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通信上常说的自组网,指的是一种有自己完善的协议,完善的数据处理方式,的一种……(用通俗的话说)逻辑系统,像zigbee就属于有这么一个完整的收发和组网的系统的,而Lora还没有这种已经成型的,但是可以移植别的已经成型的系统来进行组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方法,一个是协议
自组网可以参考zigbee

是直接在LORA的底层上移植zigbee的自组网就可以了吗?zigbee的自组网是开源的吗?去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
组网你要看什么拓扑结构的,星形和树状的简单点,网状的直接换片子吧,带宽太小 会很慢的

网友C:
lora的优势是相同通讯距离,几乎是现有技术里最低的;但是达到5公里级通讯距离后,数据传输波特率小于100bps,这个速率不太适用于自组网及大量数据传输,请楼主斟酌。

网友:
如果非要自组网,可以自己写逻辑。核心是路由协议要约定好。如果不愿意自己弄,可以参考zigbee协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通信上常说的自组网,指的是一种有自己完善的协议,完善的数据处理方式,的一 ...

对的,可以这么操作的。就像TCP/IP协议栈 可以跑在ppp,以太网,wifi等常见的链路上,也可以跑在串行链路上!但是为什么大家都没那么做,就是性价比太低。。。。。。

网友:
有现成的LORA 自组网模块,楼主可以查询下,你的这个需求不复杂,有很多现成的方案啊,

网友:
楼主说的用在智能抄表上,从低功耗方面上说,不建议采用自组网方式,lora本身通信距离就比较远,抗干扰能力强,可以采用中心组网方式,一跳接入,这样网络简单,节省路由功耗。

楼主:
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先用星型网络来做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先用星型网络来做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

想问一下楼主是打算如何实现星形组网呢?基站不知道楼主方案是什么

网友(2016-05-15):
先确定能通信上的一级路由,再由信号强度,信噪比等判断二级路由路径,最后实现所有节点都与中心节点连接上

网友D(2017-06-03):
引用 楼主:
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先用星型网络来做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

请问楼主现在这个做的怎么样了啊,星型组网,怎么解决多个终端同时发送数据时的信道干扰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现在这个做的怎么样了啊,星型组网,怎么解决多个终端同时发送数据时的信道干扰问题啊 ...

为什么要同时发送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同时发送数据?

在一个网络里,可能会有若干个终端同时上报数据,导致冲突。在网络规模不确定的情况下,采用轮询的方式不可取吧

网友(2019-02-10):
引用 网友D:
在一个网络里,可能会有若干个终端同时上报数据,导致冲突。在网络规模不确定的情况下,采用轮询的方式不 ...

zigbee协议里面好像是发送之前先随机延时若干个tick,然后发送,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发送冲突

网友(2019-10-22):
引用 网友C:
lora的优势是相同通讯距离,几乎是现有技术里最低的;但是达到5公里级通讯距离后,数据传输波特率小于100bp ...

200米内,复杂建筑物内部,速度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
难道大家没有听说过LORAWAN  这个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