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接口屏驱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15):
知道有很多屏是lvds接口的,arm开发板也带lvds接口,想买个开发板接个大屏玩。
tb上有个萤火虫开源硬件,RK3188 1g RAM,,带安卓5.1源码,带lvds接口,¥399.
不知能否驱动1080p的屏幕。
接口见图片。

另外有个更贵的,带双路lvds。RK3288,2g ram。

请问做过相关工作的朋友,
这个双路是什么意思?能接两块屏?

tb上一块17.3的1080p拆机屏,300多些。

比如:
型号(Model):N173HGE-L11
品牌(Manufactory):奇美
尺寸(Size):17.3
分辨率(Resolution):1920*1080 超高分
接口(Data connector):40针
背光(Backlight type):LED

这个屏能否用便宜的RK3188 驱动?
先谢谢各位!

网友:
好像他说双路LVDS 应该是可以驱动1080p的
1080屏应该是双8 或双6接口显示屏,应该可以用的,具体还是问下官网或淘宝店的小二

这块板子配置还是蛮高的,有点贵

网友A:
1080P 需要双 LVDS。因为一个通道LVDS的速率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0P 需要双 LVDS。因为一个通道LVDS的速率不够。

请问有资料么?

网友:
找个液晶屏规格书看看就可以了!分两种协议,VESA和JEDIA,不过屏幕自身可以跳线选择。

网友:
1080p常规都是2lane edp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