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的弹簧天线拉直跟卷起来有多大区别?

楼主(2016-04-15):
淘宝买一些接收模块时,有的是弹簧天线,有的直接就是一根普通电线。

卖家说法是距离近用卷起来的弹簧天线就行,距离远就拉直。

网友:
阻抗匹配的关系,匹配的好距离就远些

网友(2016-06-16):
等效面积

网友:
要测量计算的,跟弹簧绕多少圈有关系
还有安装方向等等

网友:
拉直还不如直接用导线,卷起来本来就是为了缩小体积。

网友:
为什么好的天线做的大?
同样匹配好的前提下,尺寸越大效果越好。

网友:
以前做433M无线时,看到别家公司的天线就是一根铜丝!

网友:
无线是个坑

网友:
电工看到几千元UHF天线,想瞧瞧里面有什么奥秘这么贵,拆开一看上下两层金属片

网友:
WIFI天线手里和平板里面还是PVC的柔性PCB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