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偷闲,拆了两款mini万用表

楼主(2016-04-16):
前段时间,趁工作之余,把手边的上的UT33B与FLUKE107这两款迷你万用表,偷偷的给拆了,废话不多,上图。。。
两表一起合影

FLUKE的支架有点个性

FLUKE开盖

旋钮与保险丝

FLUKE全照

UT33B开盖

UT33B前面板

网友:
一分钱 一分货

网友:
fluke的保险丝真好

网友:
楼主,拆这么低端的表,容易暴露自己的工作比较低端啊

网友:
手上一款优利德的万用表保险丝换了好几次

网友:
价钱没走错路

网友A:
国产万用表的保险丝质量比进口的好,一般不容易熔断

网友:
手上也有UT33,没有FLUKE,工作在底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国产万用表的保险丝质量比进口的好,一般不容易熔断

我也这么认为,真心说 好 好 好,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网友:
够用就好,没人用这个标定板子

网友B:
话说 FLUKE107 的牛屎堆旁边还那么多脚,是方便牛屎和IC互换使用呢,还是有其他用意呀
另外UT33B 怎么连牛屎都不用呀

网友:
FLUKE的保险丝经常烧坏!

网友:
fluke保险丝好贵

网友:
fluke 耐操的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 FLUKE107 的牛屎堆旁边还那么多脚,是方便牛屎和IC互换使用呢,还是有其他用意呀
另外UT33B 怎么连牛 ...

这是用来兼容和牛屎堆一样的芯片,只是封装不同。

网友:
一个保险超过一块UT33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来兼容和牛屎堆一样的芯片,只是封装不同。

哦哦,受教,我说整个牛屎还整那么多脚

网友D:
Fluke的沉金板,
好像变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万用表的保险丝质量比进口的好,一般不容易熔断

国产万用表的保险丝质量比进口的"好",一般不容易熔断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E:
楼主的桌子好干净啊
请问楼主是来干活的吗?

网友:
以前公司的FLUKE保险挂了,我塞个铜柱进去。
现在自己的2个万用表保险也挂了,还是塞铜柱省事。

网友:
一般应用也没多大问题 有4.5个表  最早的ut33d用了10年了 没有坏的东西  表笔还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万用表的保险丝质量比进口的好,一般不容易熔断

说的好

网友:
拆的不够彻底

网友:
谢谢分享。fluk107电路很简洁。

网友:
fluke做工真是不错

网友:
fluke的表看着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万用表的保险丝质量比进口的好,一般不容易熔断

春风也变得幽默不严谨,大师你说的我当真把快熔换成国产保险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万用表的保险丝质量比进口的好,一般不容易熔断

我知道你的意思。

网友:
又见牛屎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万用表的保险丝质量比进口的好,一般不容易熔断

哈哈,尤其是该断的时候嘛

网友:
果然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万用表的保险丝质量比进口的好,一般不容易熔断

好幽默哦

网友:
国产万用表的保险丝质量比进口的好,一般不容易熔断。。

网友:
保险丝坏了 直接焊根铜线上去

网友:
反正我是用了fluke以后基本不会再用国产的了,手上有189,289,平时要求不高就用用15B

网友:
国产货就是国产货     就是那种得性

网友:
我用的是ut33d加上fluke表笔,最强组合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真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万用表的保险丝质量比进口的好,一般不容易熔断

这是好么?
我不懂你不要骗我啊

网友:
国产万用表的保险丝质量比进口的好,一般不容易熔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万用表的保险丝质量比进口的好,一般不容易熔断

高级黑啊!所以就有福禄克保险丝故障率高的典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Fluke的沉金板,
好像变暗了

好眼力,有些焊盘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桌子好干净啊
请问楼主是来干活的吗?

小公司,小办公桌,收拾干净,好干活!

网友:
价格摆在那里呀。

网友:
两台做工真强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么认为,真心说 好 好 好,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

me too!!!!!!

网友:
拆了不忍心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