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t1621上电内存初始值

楼主(2016-04-16):
如题,最近在做一个液晶驱动,发现初始化完成屏幕就全亮了(以前好像不是这样), 所以奇怪RAM上电初始值是多少

网友:
先清ram再开显示

网友:
正解,初始化清零显存完成后最后开显示

网友:
HT1621初始化完毕后就是全亮的

网友A(2016-11-11):
楼主,VLCD的值选取有什么特别要求么?是要和液晶相互配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VLCD的值选取有什么特别要求么?是要和液晶相互配套么

必须匹配啊。

网友A:
液晶屏若是3.3v供电(vcc),芯片的电源也是3.3v(vcc),那vcc和vlcd间需要加电阻么,加的话会不会产生压降,造成驱动电压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若是3.3v供电(vcc),芯片的电源也是3.3v(vcc),那vcc和vlcd间需要加电阻么,加的话会不会产生 ...

你可以加个电阻 备用,一般不用的,有问题  让液晶厂调整液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