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前两天从老杨那里淘的电纸书给拆了,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6-04-16):
主板左上方有个按键挺有意思,不知道干嘛的;
可扩展电磁笔,不知道哪里能搞到模块;
可扩展wifi模块,不晓得芯片

屏有点模糊了,看淘宝上,一个屏比我买这个电纸书还贵,作罢

网友A:
老杨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杨是谁

你来的时间不长,只要常驻二手区

网友B:
杨公公又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杨公公又是谁?

就是老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杨公公又是谁?

杨公公就是老杨。

网友C:
这屏不模糊,别折腾屏了。E-ink屏幕效果就这样

网友D:
貌似我有几K这种屏

网友:
屏还行吧外部光线不太好。阳光应该好点

网友E:
这个是墨水屏,不知道里面跑的是什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墨水屏,不知道里面跑的是什么系统?

WINce 5.0,背壳上有写

网友:
电池有点用

网友:
很老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屏不模糊,别折腾屏了。E-ink屏幕效果就这样

四个角有点模糊

网友:
看着板子很漂亮

网友F:
板子上标签写着学生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貌似我有几K这种屏

现在这种eink屏幕,型号ED060SC4 (LF)  淘宝最便宜的35好像!6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子上标签写着学生机?

是的,买的F20,里面标签是D21

网友:
我不会告诉你,有一个可调电阻可以微调屏幕字体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我有几K这种屏

亮出来 看看

网友H: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现在这种eink屏幕,型号ED060SC4 (LF)  淘宝最便宜的35好像!6寸的

有这么便宜吗??

关键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屏幕驱动电路太复杂了,驱动起来吐血

i.MX 不能直接驱动这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这么便宜吗??

关键字是???

淘宝搜 ED060SC4 卖的最多的一家就是35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屏幕驱动电路太复杂了,驱动起来吐血

有大神,stm32驱动成功,这个地址https://www.zephray.com/doku.php?id=start,做了个台历!!图片如下!

网友J:
效果非常棒啊,不知道寿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效果非常棒啊,不知道寿命如何?

看起来像是拆机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滴

太坏了,我刚装起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太坏了,我刚装起来

我知道你的手功很好,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知道你的手功很好,继续折腾

。。。
原来只是想买个502粘下边框和l纠正下ock键,这下拆的,边框变成了4瓣,lock也不能用了。

就这样吧,主功能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
原来只是想买个502粘下边框和l纠正下ock键,这下拆的,边框变成了4瓣,lock也不能用了。

LZ节哀,拆的多了就练成神功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
原来只是想买个502粘下边框和l纠正下ock键,这下拆的,边框变成了4瓣,lock也不能用了。

话说,能调节字体黑度不》?

网友:
标签写着学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话说,能调节字体黑度不》?

没拆,早上拆坏的。

网友K:
拆了板子也能显示,有点意思

网友:
板子飞线有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拆了板子也能显示,有点意思

墨水屏,本俩就是更新改变的时候才需要电。

网友:
请问点这个屏是用MIPI还是其他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我有几K这种屏

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L:
问一句:墨水瓶真的保护眼睛吗?

网友M:
这是什么屏呀,只能显示黑白的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一句:墨水瓶真的保护眼睛吗?

如果对应的有纸质书的话,我更喜欢纸质书。
相对于手机,我更喜欢使用电纸书
只是说,对眼睛的伤害程度跟纸质书差不多

网友:
电子书这东西看看武侠小说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是什么屏呀,只能显示黑白的字吗?

不会没有见过吧

网友:
板子挺漂亮的。

网友D:
有空折腾个套件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拆,早上拆坏的。

怎么还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还搞坏了。。。。

边框时间久了,没有韧性,稍微变形就会断。  影响了外观,用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空折腾个套件

这个可以有,表示愿意折腾一下

网友:
kindle的方案是用的飞思卡尔的arm,跑的是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