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一下自制的四旋翼飞控板,后续会跟上实物图和代码

楼主(2016-04-16):
先给大家看一下PCB图后续会更新飞控实物和代码,努力做自己的飞控

网友:
没啥好看的啊

网友A:
3D模型还只有三个,让我们看撒,讲讲布线技巧和注意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模型还只有三个,让我们看撒,讲讲布线技巧和注意点呗

3D模型懒得画,要画也快,以为不涉及到高频信号所以也不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只要I2C线过孔打的不要太多就行,还有就是切记晶振电路也不要打过孔,因为之前刚开始做板子时不知道在晶振电路上打了过孔导致晶振没法正常工作

楼主:
就是展示一下而已,后面会继续更新飞控代码

网友B:
要做个全套的么?电调,遥控,ppm,图传,那该多幸福

网友C:
漂亮,用什么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用什么主控。

谢谢夸奖,用的STM32f1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个全套的么?电调,遥控,ppm,图传,那该多幸福

全套可以考虑一下,现在先把飞控做好在考虑其他的吧

网友D:
我比较好奇楼主准备用扎带把飞控板绑在四旋翼上么,飞控是要做姿态解算的哟

网友E:
玩四轴好烧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比较好奇楼主准备用扎带把飞控板绑在四旋翼上么,飞控是要做姿态解算的哟 ...

我之前用的都是泡沫减震胶,效果还不错,所以就没有打安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四轴好烧钱啊!

看你怎么玩了吧,如果搞研究确实烧钱,只是随便玩玩那也花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F:
程序是重头写还是用开源的?  如果是重头写的话,就预祝LZ不要像我这么倒霉就好,一切顺利。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算法很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程序是重头写还是用开源的?  如果是重头写的话,就预祝LZ不要像我这么倒霉就好,一切顺利。 ...

程序重头写的,开源的程序读起来难度大而且有的也不太好,只能说借鉴一下算法,你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可以说一下给个借鉴吗?

楼主:
其实如果只是想简单的飞一下算法不算太难,就是姿态解算加个串级PID就可以解决,我是想做个可以GPS巡航,航拍的飞机所以估计算法上难度会有点大

楼主:
谢谢夸奖,我画的四层板,制板费有点贵,身为学生党还是有点承受不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程序重头写的,开源的程序读起来难度大而且有的也不太好,只能说借鉴一下算法,你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可以说 ...

      问题太多了,但是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要多借鉴人家已有的东西, 多学会把人家已有的东西直接拿过来用,这样能省掉很多无谓的时间浪费, 让你有更多的精力放在有创新有特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太多了,但是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要多借鉴人家已有的东西, 多学会把人家已有的东西直接拿过 ...

ok,了解,多谢指点

网友:
恩,自己用最小系统搭了个飞控,正在最后的pid调试。

网友:
用spi吧,65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