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M驱动方式的不同对其性能有何影响?其原理是仕么?

楼主(2016-04-16):
小弟最近在搞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查阅了许多文献,了解到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方式有:PWM-ON、H-ON-L-PWM、H-PWM-L-ON、ON-PWM、H-PWM-L-PWM五种,PWM-ON是指六个功率器件在导通的前60°都进行PWM调制,后60°保持恒通;ON-PWM与PWM-ON相反,六个功率器件在前60°保持恒通,后60°进行PWM调制;H-PWM-L-ON是指上桥臂的三个功率器件在120°导通范围内都进行PWM调制,下桥臂的三个功率器件在120°导通角中保持恒通;H-ON-L-PWM与H-PWM-L-ON相反;H-PWM-L-PWM则指上、下桥臂的6个功率器件在导通的120°里面同时进行PWM调制;通过对几家航模商用电调的波形分析发现都是H-ON-L-PWM这种方式,坛子里许多前辈也是也是这种方式驱动的,也有H-PWM-L-PWM驱动比较少,德国MK则是H-PWM-L-ON驱动的,对于这些做法肯定是有原因的,就问了许多人得出:H-ON-L-PWM驱动刹车性能好,H-PWM-L-ON稳定性好,H-PWM-L-PWM反电动势过零点波形好等等,但是原理是什么?都不太清楚(不知道是不是不愿意说),为此跑到图书馆借了几本开关电源的书籍研究了一下发现书上也没有介绍,就找了几本电机的书,书上大部份讲的是这些方式的续流回路不同,转矩脉动不一样,但是没有继续往下讲了,可能是理解能力达不到(又琢磨了几天还是不明白,感觉和转矩脉动有关),所以发这个帖子希望有大虾赐教

楼主:
没有哪位前辈愿意指点一二吗?

网友A:
中国知网有很多相关论文,你可以去查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知网有很多相关论文,你可以去查阅

我下了几编讲的都很笼统,一笔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知网有很多相关论文,你可以去查阅

我发现用keil编译blheli10.1版本可以,而编译blheli12.1和14.1版本就一直通不过提示错误如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BLHeli.asm...
A51 MACRO ASSEMBLER V8.02 - SN: A1CMC-P6XRBC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8
"D:\Keil\C51\BIN\A51.EXE" "BLHeli.asm" NOMOD51 SET (SMALL) EP
A51 FATAL ERROR -
  ERROR:      LIMIT EXCEEDED: BALANCED TEXT LENGTH
A51 TERMINATED.
Target not created
你遇到过吗?
问一下blheli修改参数是通过接受PPM信号接口吗?电脑用usb转串口连接吗?我看了一下他PPM是接RX,TX,像是通过串口修改参数的,没有刷过blheli固件,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了几编讲的都很笼统,一笔带过

你看的这几篇论文水平比较差,建议你过滤掉一些垃圾期刊,只看EI检索的期刊

没编译过BLHELI,只粗浅的研究过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这几篇论文水平比较差,建议你过滤掉一些垃圾期刊,只看EI检索的期刊

没编译过BLHELI,只粗浅的研 ...

能给我简单介绍一下blheli程序的基本思路吗?我正在看blheli程序,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给我简单介绍一下blheli程序的基本思路吗?我正在看blheli程序,谢谢了

都有注释的,慢慢看就行了,不要做伸手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注释的,慢慢看就行了,不要做伸手党

汇编看比较难懂要有思路,再看就比较好了,

网友:
建议看看芯片厂家的各种资料。国内的期刊论文,就那么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注释的,慢慢看就行了,不要做伸手党

看了快一个星期的blheli感觉汇编提高了很多,只看懂了他pwm软件产生部分,其它部分,不太好看,程序不是自己写的,参数太多,看得云里雾里的,打算自己按照http://www.amobbs.com/thread-3883794-1-1.html这边帖子自己搞了,问一下你一个PWM周期检测几次比较合适?能提供一下多次检测的思路更好,谢谢

楼主(2016-05-25):
看了blheli的其实,他采用的是同步检测,在pwm每个开关事件都进行计数,当发现计数值大于120时读取比较器的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blheli的其实,他采用的是同步检测,在pwm每个开关事件都进行计数,当发现计数值大于120时读取比较器的 ...

你可以看看Github上最新的BLheli-S,是BLheli的升级版本,性能好很多。PWM用的是PCA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Github上最新的BLheli-S,是BLheli的升级版本,性能好很多。PWM用的是PCA产生 ...

是c的吗?那怎么采集比较器的输出,我就是用pca输的的,一直没成功,检测零点采用的是中断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Github上最新的BLheli-S,是BLheli的升级版本,性能好很多。PWM用的是PCA产生 ...

怎么没有看到程序文件??不开源了吗?

楼主:
你试了吗?我找到程序了https://github.com/bitdump/BLHeli,程序还是看不懂,还是把以前版本的程序看懂再说吧,谢谢了

网友C:
那个 4721 就是我说的数字兄,他写的 blheli 的一个配置 app。那个 BLHeli 是 S君写的。
就放在你找到的那个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 4721 就是我说的数字兄,他写的 blheli 的一个配置 app。那个 BLHeli 是 S君写的。
就放在你找到的那 ...

呵呵,叫Achim,写的BLHeliSuite上位机

网友:
记得阮毅 的《运动控制系统》讲续流讲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