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2530+CC2591作为协调器,没法自组网

楼主(2016-04-16):
最近一直在搞zigbee,先前是直接用CC2530来设计,不加功放,通信距离就60m左右,领导觉得不够,然后选用了CC2530+CC2591这个方案的模块,通信距离到200m,可是最近做稳定性测试的时候,发现协调器运行几个小时后,自己的zigbee就断网了,但是CC2530的程序还在跑,因为我上边有wifi模块,通过网络调试助手查询数据,2530能反馈会信息,这说明单片机没死,可是这个协调器的就一直不能重新建立网络,之前跟他连接的路由器和终端设备,都没能加入,想从云端或者网络调试助手查看路由器和终端设备的状态没法查,因为协调器联系不了他们了。这个协调器跑着跑着就断网,断网后还不能组网是哪里设置错了啊,组里的一个哥说是因为wifi模块干扰了,可是我们选择的0x19这个通道,已经避开wifi这个频道了啊。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
现在协调器下边挂了6个路由,10多个终端来测试

网友:
你得先确认是协调器部分的问题,还是路由或者终端的问题,你可以在另外新加入一个路由或者终端,然后查看是否能加入协调器,一般协调器都是时间片工作方式,每间隔一段时间会查询是否有设备请求;如确认是协调器问题,在所有路由和 终端不变化的情况下,加入一个新的协调器(参数需与原先一样),看是否能进行通讯,如内部能查看到网络表,直接打印出来也可以。

网友:
你这个是  跳频的问题。协调器发送跳频命令后,下面的没有听到,。。。注释 smart_freq,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