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J-Link OB STM32F072

楼主(2016-04-16):
看到segger有基于STM32F072的OB调试器,比之前的STM32F103 OB多了CDC虚拟串口功能,这个还是很有用的。
  • 只支持SWD接口
  • 只支持Cortex-M MCU
  • 支持SWO功能
  • 使用STM32F072的硬件串口来实现的CDC虚拟串口
  • 无需外部晶振,使用内部48M的HSI
  • 外部器件更少,体积更小巧
  • 速度慢,固件限制jtag时钟最高2MHz

从JlinkARM.dll提取出STM32F072 OB的固件,分析了一下,实现比之前的jlink都简单不少,只用了下面几个pin。
  • P0: LED使能piin
  • P1~P4: NSRST / SWCLK  / SWO / SWDIO
  • PA9~PA10: UART_TX / UART_RX

对于最小系统甚至可以只引出SWCLK和SWDIO两个pin即可,48pin的STM32F072完全是浪费,有个20 pin足够了。

固件也没有什么校验,自己造一个启动向量表放在在0x8000000地址,跳转到app中即可。

可以看到JTAG速度被限制到了最高2M,一般简单应用的下载调试是够了。Jlink的CDC串口还是比较稳定,之前用PL2303的usb转串口,兼容性不好经常会蓝屏。

自己打板,可能做不到segger demo的那么小,但比之前的STM32F103 OB应该能再小一些。

由于没有可升级的bootloader,就把固件时间改为2020年了,避免不断弹出烦人的升级对话框。

附上原理图和固件:
由于已经引出了UART1,所以不需要再引出STM32F072自己的SWD引出了。只需要将BOOT0引出,切换到内部ROM启动通过串口来烧写ob固件。
另外省掉了这些io pin上的限流保护电阻,可以自己加上,不过一般来说问题不大,st的mcu还是比较皮实的。

网友:
这个不错,省去了晶振。如何自己改时间呢?

网友:
固件可以自己提取,手动升级到最新版

网友:
速度有点低,不过一般的调试应用应该足够了.

网友:
现在就用J-Link OB 在调试STM32,很小巧,四针,再也不用大块的Jlink 和牛角头排线了

网友:
一直用JLINK OB 好用。

网友:
感谢了,备用

网友:
jlink ob 和 stlink 有啥区别  一直没太搞懂 - -!

网友:
这个可以用于STM32F4的调试吗?

网友:
好像  很早就有人做出来了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请问楼主的原理图是哪搞的呢?自己琢磨着试出来的还是官方的原理图呢?

网友:
从JlinkARM.dll提取出STM32F072 OB的固件,分析了一下,实现比之前的jlink都简单不少,只用了下面几个pin。   请教楼主怎么分析出来的

网友B:
谢谢分享~在用103T8的ARM-OB 和 CMSIS-DAP,持续关注072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在用103T8的ARM-OB 和 CMSIS-DAP,持续关注072版本

2者有何区别

网友:
103c8的速度是几M

网友:
cool,太厉害了,我觉得有虚拟串口太赞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太厉害了,必须要给cool,不过请问楼主是怎么获取到原理图的

网友:
我去,刚具体看了下原理图,连外部晶振都给省了,niubility~~

网友:
比103的确实精简了不少,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请问楼主的原理图是哪搞的呢?自己琢磨着试出来的还是官方的原理图呢? ...

pin脚是固件反汇编推出来的。先找到usb命令表,然后看一下相关命令的处理。
jlink的处理框架和命令一直没变过,论坛里已经有很多前辈们的攻略啦

网友:
做個來試看看

网友:
J-Link OB STM32F072,哈哈,这么好的东西,咱也mark一下。

网友:
小巧多了,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pin脚是固件反汇编推出来的。先找到usb命令表,然后看一下相关命令的处理。
jlink的处理框架和命令一直没 ...

牛X!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有机会打板试下

网友:
太牛了

确实非常精简小巧

感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n脚是固件反汇编推出来的。先找到usb命令表,然后看一下相关命令的处理。
jlink的处理框架和命令一直没 ...

不过按照Segger的性格,往往是多条IO并到一块来用的,不知这个为啥只用了单条呢?

网友C:
楼主有淘宝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按照Segger的性格,往往是多条IO并到一块来用的,不知这个为啥只用了单条呢? ...

jlink将IO的输入输出独立开,可以获取到pin上的真实电平,也不需要对pin脚输入输出进行切换。
不过对于这种简单系统,pin脚输出高电平,没理由回读回来是个低电平。所以这里就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淘宝卖吗

刚发板,有需要下周可能有几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发板,有需要下周可能有几块。

等楼主实验成功后,我再下单搞一版

网友D:
OB072有2个版本
J-Link OB-STM32F072-128KB-CortexM
J-Link OB-STM32F072-CortexM

可惜都只支持Cortex-M系列。。。
据传说还有OB072-JTAG,但一直没见过。。。

网友E:
072可以usb烧写啊,不是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OB072有2个版本
J-Link OB-STM32F072-128KB-CortexM
J-Link OB-STM32F072-CortexM

OB-STM32F072-128KB-CortexM 这个固件也试过,没发现和OB-STM32F072-CortexM这个具体有什么区别。

STM32F072C8内部的flash其实也是128K的,可以直接烧写128K的固件。segger估计比较郁闷,明明是128K只让我用64K,还要拼命优化删减代码大小 呵呵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有空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072可以usb烧写啊,不是更方便了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BOOT0还要拉高才可以进dfu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OB072有2个版本
J-Link OB-STM32F072-128KB-CortexM
J-Link OB-STM32F072-CortexM

又见大神
不知这货的速率能不能提高些,2M确实有点低啊!
JLINK-OB是4M的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见大神
不知这货的速率能不能提高些,2M确实有点低啊!
JLINK-OB是4M的速率。 ...

只要有JLINK  的信息,肯定就有大神出现的

网友A:
"自己造一个启动向量表放在在0x8000000地址,跳转到app中即可。"
请问APP的地址是多少啊?

网友:
这个还真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造一个启动向量表放在在0x8000000地址,跳转到app中即可。"
请问APP的地址是多少啊? ...

app基地址为0x8004800,具体入口位置可以看向量表reset handler值

网友F:
楼主的板子,哪里可以搞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板子,哪里可以搞到吗?

板子电路很简单,都可以自己做啊,现在打板很便宜,这种小板子30块钱10块。我发的板可能这两天能回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电路很简单,都可以自己做啊,现在打板很便宜,这种小板子30块钱10块。我发的板可能这两天能回来 ...

30rmb 10块板,哪里做的?

网友:
搂住高人呀,先收藏了

网友:
确实便宜:)
含韵达快递费才40元:)

网友F:
如果能有MCU在上面的成品的话,我想要一个。可以帮我留一个不?

网友:
无底线啊

网友:
这个厉害,必须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有MCU在上面的成品的话,我想要一个。可以帮我留一个不?

ok  板子接口是micro usb的,大小3.5*1.5 cm。留了短路保护电阻和072自己的jtag插针。

网友:
收藏,可以打点样板试试

网友:
楼主实验后给我们分享分享,看看怎么样,我们也做个。看看虚拟串口是否稳定,调试和串口能不能同时运行?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板子接口是micro usb的,大小3.5*1.5 cm。留了短路保护电阻和072自己的jtag插针。

dingn顶你,说做就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ok  板子接口是micro usb的,大小3.5*1.5 cm。留了短路保护电阻和072自己的jtag插针。

静待后续结果...

楼主:
板子回来了,先焊接了一块,进入usb dfu模式,用ST的DfuSeDemo来烧写固件,试了一下,swd和串口功能都正常。 072自己的jtag口也引出了,可以做为072最小系统的开发板。
有需要可以pm,20块不包邮,pcb厂多给了几块,先来的可以多送一块空板哈。

dfu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回来了,先焊接了一块,进入usb dfu模式,用ST的DfuSeDemo来烧写固件,试了一下,swd和串口功能都正常 ...

优点是多了USB转串口,代价是4M变里2M了?

网友G:
兄台的jlinkob还有么?来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台的jlinkob还有么?来一块?

有需要请pm,20一个,多送一个空板,可以自己diy

网友:
无pm权限...

网友:
最喜欢新东西了!

网友:
楼主能提供STM32F070F6P6的货吗

楼主:
putty 专用,其他人请不要拍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0671468490

网友H: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0671468490

我也想来一个,还能送个空板吗?
另外,你这个链接好象是失效的;打不开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来一个,还能送个空板吗?
另外,你这个链接好象是失效的;打不开哦; ...

还有,不过闲鱼物品一次只能上架一个,前面这个链接给putty 专用吧,其他有需要pm再给链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回来了,先焊接了一块,进入usb dfu模式,用ST的DfuSeDemo来烧写固件,试了一下,swd和串口功能都正常 ...

神速啊,我板子还没有回来,等待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putty 专用,其他人请不要拍啦。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0671468490[/quote
不错的板子,都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弄个链接给我啊,已给你站内消息

没看到有站内消息。你直接拍这个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0717813565

网友I:
引用 网友E:
072可以usb烧写啊,不是更方便了

这个有usb_isp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有站内消息。你直接拍这个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0717813565

是miniUSB还是mirco-usb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有usb_isp功能?

Embedded boot loader
The embedded boot loader is located in the System memory, programmed by ST during
production. It is used to reprogram the Flash memory using one of the following serial
interfaces:
USART on pins PA14/PA15 or PA9/PA10
I2C on pins PB6/PB7 (STM32F07x devices only)
USB DFU interface (STM32F0x2 devices only)

翻了下手册,自问自答一下。  用了这么久F072没注意过这两行小字,这两行小字放的也忒不起眼了。     一直以为跟F103一样只有USART_ISP.      原来是有USB_ISP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pin脚是固件反汇编推出来的。先找到usb命令表,然后看一下相关命令的处理。
jlink的处理框架和命令一直没 ...

ORZ,   请问楼主哪里有JLINK的USB命令表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I:
ORZ,   请问楼主哪里有JLINK的USB命令表文档。

https://www.segger.com/admin/upl ... LinkUSBProtocol.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segger.com/admin/uploads/productDocs/RM08001_JLinkUSBProtocol.pdf

谢谢。  楼主如何从反汇编找到命令表的。   在主程序找USB数据分支处理处?

网友J:
ROM:080058F0 CMD_TAB         DCD CMD_00H+1                      ;CMD_00H
ROM:080058F4                 DCD CMD_01H+1                      ;CMD_01H
ROM:080058F8                 DCD CMD_02H+1                      ;CMD_02H
ROM:080058FC                 DCD CMD_03H+1                      ;CMD_03H
ROM:08005900                 DCD CMD_04H+1                      ;CMD_04H
ROM:08005904                 DCD CMD_05H+1                      ;CMD_05H
ROM:08005908                 DCD CMD_06H+1                      ;CMD_06H
ROM:0800590C                 DCD CMD_07H+1                      ;CMD_07H
ROM:08005910                 DCD CMD_00H+1
ROM:08005914                 DCD CMD_09H+1                      ;CMD_09H
ROM:08005918                 DCD CMD_0AH+1                      ;CMD_0AH
ROM:0800591C                 DCD CMD_0BH+1                      ;CMD_0BH
ROM:08005920                 DCD CMD_0CH+1                      ;CMD_0CH
ROM:08005924                 DCD CMD_0DH+1                      ;CMD_0DH
ROM:08005928                 DCD CMD_0EH+1                      ;CMD_0EH
ROM:0800592C                 DCD CMD_00H+1
ROM:08005930                 DCD CMD_00H+1
ROM:08005934                 DCD CMD_00H+1
ROM:08005938                 DCD CMD_12H+1                      ;CMD_12H
ROM:0800593C                 DCD CMD_13H+1                      ;CMD_13H
ROM:08005940                 DCD CMD_00H+1
ROM:08005944                 DCD CMD_00H+1
ROM:08005948                 DCD CMD_16H+1                      ;CMD_16H
ROM:0800594C                 DCD CMD_00H+1
ROM:08005950                 DCD CMD_00H+1
ROM:08005954                 DCD CMD_00H+1
ROM:08005958                 DCD CMD_00H+1
ROM:0800595C                 DCD CMD_00H+1
ROM:08005960                 DCD CMD_00H+1
ROM:08005964                 DCD CMD_00H+1
ROM:08005968                 DCD CMD_00H+1
ROM:0800596C                 DCD CMD_00H+1
ROM:08005970                 DCD CMD_00H+1
ROM:08005974                 DCD CMD_C0H+1                      ;CMD_C0H
ROM:08005978                 DCD CMD_C1H+1                      ;CMD_C1H
ROM:0800597C                 DCD CMD_C2H+1                      ;CMD_C2H
ROM:08005980                 DCD CMD_C3H+1                      ;CMD_C3H
ROM:08005984                 DCD CMD_C4H+1                      ;CMD_C4H
ROM:08005988                 DCD CMD_C5H+1                      ;CMD_C5H
ROM:0800598C                 DCD CMD_C6H+1                      ;CMD_C6H
ROM:08005990                 DCD CMD_C7H+1                      ;CMD_C7H
ROM:08005994                 DCD CMD_C8H+1                      ;CMD_C8H
ROM:08005998                 DCD CMD_C9H+1                      ;CMD_C9H
ROM:0800599C                 DCD CMD_CAH+1                      ;CMD_CAH
ROM:080059A0                 DCD CMD_CBH+1                      ;CMD_CBH
ROM:080059A4                 DCD CMD_CCH+1                      ;CMD_CCH
ROM:080059A8                 DCD CMD_CDH+1                      ;CMD_CDH
ROM:080059AC                 DCD CMD_CEH+1                      ;CMD_CEH
ROM:080059B0                 DCD CMD_CFH+1                      ;CMD_CFH
ROM:080059B4                 DCD CMD_00H+1
ROM:080059B8                 DCD CMD_00H+1
ROM:080059BC                 DCD CMD_00H+1
ROM:080059C0                 DCD CMD_00H+1
ROM:080059C4                 DCD CMD_D4H+1                      ;CMD_D4H
ROM:080059C8                 DCD CMD_00H+1
ROM:080059CC                 DCD CMD_00H+1
ROM:080059D0                 DCD CMD_00H+1
ROM:080059D4                 DCD CMD_00H+1
ROM:080059D8                 DCD CMD_00H+1
ROM:080059DC                 DCD CMD_DAH+1                      ;CMD_DAH
ROM:080059E0                 DCD CMD_DBH+1                      ;CMD_DBH
ROM:080059E4                 DCD CMD_DCH+1                      ;CMD_DCH
ROM:080059E8                 DCD CMD_DDH+1                      ;CMD_DDH
ROM:080059EC                 DCD CMD_DEH+1                      ;CMD_DEH
ROM:080059F0                 DCD CMD_DFH+1                      ;CMD_DFH
ROM:080059F4                 DCD CMD_00H+1
ROM:080059F8                 DCD CMD_E1H+1                      ;CMD_E1H
ROM:080059FC                 DCD CMD_00H+1
ROM:08005A00                 DCD CMD_00H+1
ROM:08005A04                 DCD CMD_00H+1
ROM:08005A08                 DCD CMD_E5H+1                      ;CMD_E5H
ROM:08005A0C                 DCD CMD_E6H+1                      ;CMD_E6H
ROM:08005A10                 DCD CMD_E7H+1                      ;CMD_E7H
ROM:08005A14                 DCD CMD_E8H+1                      ;CMD_E8H
ROM:08005A18                 DCD CMD_E9H+1                      ;CMD_E9H
ROM:08005A1C                 DCD CMD_EAH+1                      ;CMD_EAH
ROM:08005A20                 DCD CMD_EBH+1                      ;CMD_EBH
ROM:08005A24                 DCD CMD_00H+1
ROM:08005A28                 DCD CMD_EDH+1                      ;CMD_EDH
ROM:08005A2C                 DCD CMD_00H+1
ROM:08005A30                 DCD CMD_EFH+1                      ;CMD_EFH
ROM:08005A34                 DCD CMD_F0H+1                      ;CMD_F0H
ROM:08005A38                 DCD CMD_00H+1
ROM:08005A3C                 DCD CMD_F2H+1                      ;CMD_F2H
ROM:08005A40                 DCD CMD_F3H+1                      ;CMD_F3H
ROM:08005A44                 DCD CMD_00H+1
ROM:08005A48                 DCD CMD_00H+1
ROM:08005A4C                 DCD CMD_00H+1
ROM:08005A50                 DCD CMD_00H+1
ROM:08005A54                 DCD CMD_00H+1
ROM:08005A58                 DCD CMD_00H+1
ROM:08005A5C                 DCD CMD_00H+1
ROM:08005A60                 DCD CMD_00H+1
ROM:08005A64                 DCD CMD_00H+1
ROM:08005A68                 DCD CMD_00H+1
ROM:08005A6C                 DCD CMD_FEH+1                      ;CMD_FEH
ROM:08005A70                 DCD CMD_00H+1

网友:
转一下 x893 的一个帖子:
http://akb77.com/g/stm32/jlink-ob/

DIY JLink-OB-072 (JLink + COM)
Saturday, April 16 2016

How to make JLink-OB-072 debug adapter.

Easy and correct way - buy from SEGGER and be happy.
Also right way - build it yourself but with some limitation. You can't use firmware update from JLink.exe only via STM DFU utility.

Now need prepare first step. Buy correct beer (Krusovice) and open it.

1. Extract binary part from JLinkARM.dll (from JLink_V512)
For example from offset 7153340 (0x6D26BC) and size 41192 (0x0A0E8).
Use any binary extraction tool as you prefer.

After this you have file with 41192 bytes such as this

Now move to step 2
You need STM32F072C8 chip with simple connection:

Power (see datasheet for STM32F072C8) and USB (PA12, PA11). No more.

Now connect debugger or use BOOT selection and write this file from 0x8000000 addrerss and file from step 1 to 0x8004800 address.

Connect pins on STM32F072C8 with next

PA0 ----- 1K -----|<|---+ 3.3V   Activity LED
PA1 ----- 100 om ----TARGET RESET
PA2 ----- 100 om ---- TARGET SWCLK
PA3 -------------------- TARGET SWO
PA4 ----- 100 om ---- TARGET SWDIO

PA9 ----- 100 om ---- (COM TX) TARGET RX
PA10 --- 100 om ---- (COM RX) TARGET TX

For stability you can add crystal (with caps) to pins 5/6 but works w/o crystal.

If JLink say about firware update - you need prepare DFU image from 2 files above and use STM DFU utility to update (after agree to upgrade - device start in STM DFU mode or use BOOT pin).

网友K:
感谢楼主的资料。再问一下,这个 072 的 jlink-ob, 带 jlink-sd 吗? 就是优盘拖放对目标板写固件的功能?

网友:
好玩,,tb上有卖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micro usb, mini的线不好找。

支持啊 就是microusb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的资料。再问一下,这个 072 的 jlink-ob, 带 jlink-sd 吗? 就是优盘拖放对目标板写固件的功能? ...

大师啊,jlink还有U盘拖拽功能

网友L:
引用 楼主:
OB-STM32F072-128KB-CortexM 这个固件才支持U盘烧写功能,不过大家不要担心,板子贴的虽然是64KB的072, ...

剛接了一塊 072 的板子做實驗,可以正常燒錄,
但是 UART 傳輸的 baudrate 似乎是有問題的,
兩邊都設了 115200,但顯示卻是部分亂碼,
試過 9600 也是相同問題,不知道樓主是否有遇到類似問題?

自己是用前面上傳的 dfu 轉成 hex 檔案燒錄

网友:
引用 楼主:
OB-STM32F072-128KB-CortexM 这个固件才支持U盘烧写功能,不过大家不要担心,板子贴的虽然是64KB的072, ...

期待啊,f0性价比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剛接了一塊 072 的板子做實驗,可以正常燒錄,
但是 UART 傳輸的 baudrate 似乎是有問題的,
兩邊都設了  ...

我这边验证没有问题。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串口管脚波形,看看是哪里的问题,注意不要配置流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OB集成在板子上,连接固定的mcu还有点意义,否则换个mcu烧写都要重新下载配置文件,实在谈不上方便 ...

不同的类型的CPU对应不同的配置文件ma ma吗?

网友:
哦,那就有些悲催了,为什么不用STM32F103XXX

网友:
引用 网友J:
ROM:080058F0 CMD_TAB         DCD CMD_00H+1                      ;CMD_00H
ROM:080058F4                ...

弱弱问,这个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
如果支持STM32F042F4应该会小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位不同,叫OB原因就是只该调试板上的指定cpu,调试其它的cpu算违反协议了。 ...

SN=-1是不是先要设置一个 SN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exec setsn=xxxxxxxx 随便设了,不设也没什么问题。

哦,那我就不射了

网友:
mark 下,看上去不错。原来usb的cdc是可以用的,之前还以为只是做demo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OB-STM32F072-128KB-CortexM 这个固件才支持U盘烧写功能,不过大家不要担心,板子贴的虽然是64KB的072, ...

楼主,你的意思,64k 的 072c8 可以当 128k 的 072cb?
如何做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定位不同,叫OB原因就是只该调试板上的指定cpu,调试其它的cpu算违反协议了。 ...

咨询2问题,不晓得楼主测试过没有!
1。只能调试哪些CPU啊? ST家全系列可支持否?NXP的M3,M4核呢?
2。能否实际在线仿真调试,与此同时,串口能干活吗? 即“仿真调试和串口同时干活”?
。。。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的意思,64k 的 072c8 可以当 128k 的 072cb?
如何做到?

这不是公开的秘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咨询2问题,不晓得楼主测试过没有!
1。只能调试哪些CPU啊? ST家全系列可支持否?NXP的M3,M4核呢?
2。 ...

1. 支持所有的cortex-m cpu
2. 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不是公开的秘密吗

楼主,真没见到这么玩过,请明示。 ^)^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真没见到这么玩过,请明示。 ^)^

你就偷着乐吧,那是st的福利

网友:
试了,竟然能。哈哈了。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测试OK。如果能把支持U盘拖曳的也搞上就更完美啦:)

网友:
再顶顶,顶顶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测试OK。如果能把支持U盘拖曳的也搞上就更完美啦:)

哈,有兴趣可以更新附件的固件,可以有u盘出来,但由于没有flash配置文件,无法实现拖放烧固件。
不知现在有哪个开发板有这个功能,可以dump出flash配置文件,看看是什么格式。

网友:
感谢分享,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有兴趣可以更新附件的固件,可以有u盘出来,但由于没有flash配置文件,无法实现拖放烧固件。
不知现 ...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6-05-16):
好东西呀,收藏了,jlink坏了就换一个用用。

网友:
能不能换一个引脚少。

网友M(2016-07-27):
对了,楼主板子到一直没有用,今天用,下载不了程序,不知道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M:
对了,楼主板子到一直没有用,今天用,下载不了程序,不知道为何

看起来,usb通信都失败了。可以执行jlink.exe看看是否能连上。不行就重烧一下固件看看。

网友M:
引用 楼主:
看起来,usb通信都失败了。可以执行jlink.exe看看是否能连上。不行就重烧一下固件看看。 ...

固件重新烧录,也不行,不知道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固件重新烧录,也不行,不知道是为啥

1. 连接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有无jlink driver这个usb设备
2. 执行jlink.exe命令行,看看是否有检测到jlink设备,截一个图发出来看看
换一个电脑再连是否还是同样的现象?

网友N:
这个串口没有流控呀,CTS RTS? J-Link-OB-SAM3U128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串口没有流控呀,CTS RTS? J-Link-OB-SAM3U128是有的

jlink的串口一般都没有流控的。串口波特率不高,也很少用流控的吧。

网友(2016-09-21):
不错!JLink OB 调试很方便!

网友:
厉害  这么小的尺寸  大牛啊

网友:
不错,有空做一个用用

网友:
不错,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牛逼 导出固件岂不是要看反汇编代码

网友(2016-10-23):
楼主,请问你是用什么jlink驱动?能否可以在keil5里面下载程序?有的话,能否发我份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对了,楼主板子到一直没有用,今天用,下载不了程序,不知道为何

请问你的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共享呀,不错,mark

网友M:
引用 网友O:
请问你的是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就放在那里没有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有解决,就放在那里没有去管,,,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keil,还有jlink驱动是什么?_?

网友:
不错不错,早就厌倦了jlink的大盒子。

网友(2016-11-28):
能用J-FLASH ARM这个软件烧写固件不

网友:
大神,膜拜下~

网友:
好玩,研究一下整一个来玩一玩

网友(2017-02-14):
感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这东西挺好,已有1个

网友:
有串口方便,做个实施。。

网友P(2017-07-12):
亲爱的楼主,我现在照着你的原理图做出pcb了
但是下载固件把我难住了,一天了没搞定法法,你可以指导下我吗?
我的求助帖: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9849501

网友:
引用 网友E:
072可以usb烧写啊,不是更方便了

请问如何烧固件?我做了板子,还没弄成功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测试OK。如果能把支持U盘拖曳的也搞上就更完美啦:)

能说说怎么烧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能说说怎么烧固件吗

用jlink烧呗。

楼主:
引用 网友P:
亲爱的楼主,我现在照着你的原理图做出pcb了
但是下载固件把我难住了,一天了没搞定法法,你可以指导下我吗 ...

如果引出了swd管脚,可以用jlink带的jflash来烧。或者上电时将BOOT0拉高电平,进入usb isp模式,然后用st的DfuSe软件来烧录。

网友Q(2017-10-12):
楼主麻烦看下这是什么原因 目标芯片是STM32F407VG,Jlink驱动是V6.14的
更换Jlink驱动为V4.90的可以下载,但是速度只有500K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麻烦看下这是什么原因 目标芯片是STM32F407VG,Jlink驱动是V6.14的
更换Jlink驱动为V4.90的可以下载, ...

不知是否是由于ob072里面的固件是比较旧引起的不兼容?等抽空我给这个ob072加个支持自动升级的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是否是由于ob072里面的固件是比较旧引起的不兼容?等抽空我给这个ob072加个支持自动升级的bootloader ...

好期待:)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知是否是由于ob072里面的固件是比较旧引起的不兼容?等抽空我给这个ob072加个支持自动升级的bootloader ...

哦  多谢楼主回复,您这边有目前比较新的固件吗,或者固件从哪里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哦  多谢楼主回复,您这边有目前比较新的固件吗,或者固件从哪里能找到? ...

上电时拉高BOOT0,进入usb dfu模式,用ST的DfuSeDemo来烧写下面固件看看,这个固件加了支持自动升级的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时拉高BOOT0,进入usb dfu模式,用ST的DfuSeDemo来烧写下面固件看看,这个固件加了支持自动升级的boo ...

大神,太厉害了

网友R:
现在  edu-mini  支持SWD.JTAG / 4m/s 才  99 +18   还有必要折腾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现在  edu-mini  支持SWD.JTAG / 4m/s 才  99 +18   还有必要折腾这个吗?

嗯,只是edu-mini不支持虚拟串口功能,这个还是比较用的。
另外edu-mini是1.27mm的排针,不方便连杜邦线,还是自己做的合适。

网友:
这个用在开发板上真是太方便了,不用拖一堆线,

感谢大神的付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只是edu-mini不支持虚拟串口功能,这个还是比较用的。
另外edu-mini是1.27mm的排针,不方便连杜邦线 ...

感谢大神,造福工程师啊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上电时拉高BOOT0,进入usb dfu模式,用ST的DfuSeDemo来烧写下面固件看看,这个固件加了支持自动升级的boo ...

楼主我在segger网上下载了目前最新的 V6.20f,使用您现在这个固件,自动升级失败,之前用的V6.14b的也升级失败

网友:
显示升级超时,是不是我这边网络的问题

网友S:
这个串口似乎有点特别,我怎么试都不能用串口给32芯片下载程序,作串口平常通信测试倒是很正常,很奇怪,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我在segger网上下载了目前最新的 V6.20f,使用您现在这个固件,自动升级失败,之前用的V6.14b的也升 ...

我试了一下,在V6.20f下升级也是正常的。换台电脑看看是否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串口似乎有点特别,我怎么试都不能用串口给32芯片下载程序,作串口平常通信测试倒是很正常,很奇怪,百 ...

串口上加个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上加个上拉电阻看看

这个也考虑过,加过测试也是一样的,也用示波器专门测量通信波形,通过和CH340串口对比分析,觉得问题在于发送的数据存在细微的不同,导致通信数据出错,我也通过改变不同的波特率对比过,都是一样的,提供两张测试截图,感兴趣的可细细研究一下,问题主要发生在给芯片烧写程序一开始的通信数据上,所以问题很容易捕捉到,我也曾怀疑过是不是碰巧我这个芯片内部时钟需要校准,是否是时钟存在误差导致的原因,也查阅过相关如何矫正时钟,但没有时间去做,考虑到正常用串口工具发送大量数据,和采用不同波特率都没有问题,一直很奇怪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没有源程序所以无从下手

网友S:
4月份制作过JLINK-OB,也很喜欢能带个万能的串口,但是这个串口不能正常下载程序,是我顿时失去了兴趣,毕竟感觉有缺憾,当时想一定要找到原因改进一下,但发现找来找去难以下手,由于时间较长了,问题发生在具体那个环节现在不能准确描述了,只记得是通过串口下载程序时,发现刚开始第一二交互的通信就出问题,好像对比发现JLINK-OB通信发送的数据在时间上和CH340比较停止位未能被单片机识别到,发送同样数据在时间上好像就短了那么点导致识别错误,不知道这是采用内部时钟存在误差导致,还是程序上的原因,未能继续分析找到原因,因为我手头只有一个JLINK-OB,不能多几个测试,请手头有相同JLINK-OB 072的朋友们,有时间也帮忙测试一下这方面的功能,是不仅仅是我的个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4月份制作过JLINK-OB,也很喜欢能带个万能的串口,但是这个串口不能正常下载程序,是我顿时失去了兴趣,毕竟 ...

用新固件也还有这个问题吗?看更新列表中有修复虚拟串口的一个bug

Version V6.16 (2017-06-02)
Firmware: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VCOM direction J-Link -> Target did not work properly (characters could have been swallowed). Fixed.
Affected firmwares: J-Link-OB-STM32F072-CortexM
J-Link-OB-STM32F072-128KB-CortexM
J-Link-OB-STM32F072-CortexAR

网友:
我用裸板 072RB  USB DFU 升级正常,串口也能正常使用,

失败了的兄弟们看看失败是不是挂了什么外部元件有干扰了。

网友:
楼主,反汇编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感谢楼主,我也升级成功了,我的板子是淘宝买的现成的 F072最小系统板,这个板子USB  D+上有下拉10K电阻,电阻拆了就升级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新固件也还有这个问题吗?看更新列表中有修复虚拟串口的一个bug

Version V6.16 (2017-06-02)

谢谢,等周一试一下新固件,看是否真的在这个问题上改进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上电时拉高BOOT0,进入usb dfu模式,用ST的DfuSeDemo来烧写下面固件看看,这个固件加了支持自动升级的boo ...

这个固件烧写后怎么原来旧固件是有串口的,新固件串口却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就是你的JLINK619版本那里下载的?我看官方没有这个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固件烧写后怎么原来旧固件是有串口的,新固件串口却没有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就是你的JLINK619版 ...

这个固件和之前旧的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加了bootloader而已。可以用在jlink console下执行vcom enable命令来手动打开虚拟串口。
这个jlink 6.19应该是之前下的beta版的jlink,偶数编号的是正式版,奇数是beta测试版本。

我刚找了个stm32f405板子试了一下,用之前的旧固件确实是无法进入串口ISP烧录。
升级新的固件后就可以了, 应该是segger修复了这个问题。你可以更新固件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固件和之前旧的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加了bootloader而已。可以用在jlink console下执行vcom enable命令 ...

确实如你所说,这个版本真的把ISP下载给修正了,已经验证可以了,非常感谢!

网友T(2017-11-11):
引用 楼主:
这个固件和之前旧的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加了bootloader而已。可以用在jlink console下执行vcom enable命令 ...

楼主大神,这个 jlink ob 固件本身有个 bug,针对 stm32f411re,对 RAM 区域的写入地址会错位,不过只限于两线模式,如果接上 NRST 就没问题了。

有没有正版系列号的兄弟到 segger 论坛报告这个 bug ,让 segger 修正一下?

J-Link>w4 0x20000000 12345678
Writing 12345678 -> 20000000
J-Link>mem32 0x20000000 4
20000000 = 0800A715 12345678 0800A745 0800A775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大神,这个 jlink ob 固件本身有个 bug,针对 stm32f411re,对 RAM 区域的写入地址会错位,不过只限 ...

我用stm32f405的板子,使用2线swd,target选stm32f411re来连接,按你的操作功能是正常的。
接了nrst就正常,估计是你板子上有程序刚好操作了这一块memory,接了nrst连接时就不会跑里面的代码了。试一下换个地址看看或者擦除后再来连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f405的板子,使用2线swd,target选stm32f411re来连接,按你的操作功能是正常的。
接了nrst就正 ...

谢谢大神的回复,之前我用 STM32F207ZG 和 072RB 等 MCU 都没遇到问题,唯独使用 STM32F411RE 这一个型号有此问题。

今天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因线接的太长,导致 SWCLK 移位了。在缩短接线和降速后就恢复了正常。

这件事儿让你费心了,谢谢哈!

Device "STM32F411RE" selected.

Connecting to target via SWD
Found SW-DP with ID 0x2BA01477
Found SW-DP with ID 0x2BA01477
Scanning AP map to find all available APs
AP[1]: Stopped AP scan as end of AP map has been reached
AP[0]: AHB-AP (IDR: 0x24770011)
Iterating through AP map to find AHB-AP to use
AP[0]: Core found
AP[0]: AHB-AP ROM base: 0xE00FF000
CPUID register: 0x410FC241. Implementer code: 0x41 (ARM)
Found Cortex-M4 r0p1, Little endian.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CoreSight components:
ROMTbl[0] @ E00FF000
ROMTbl[0][0]: E000E000, CID: B105E00D, PID: 000BB00C SCS
ROMTbl[0][1]: E0001000, CID: B105E00D, PID: 003BB002 DWT
ROMTbl[0][2]: E0002000, CID: B105E00D, PID: 002BB003 FPB
ROMTbl[0][3]: E0000000, CID: B105E00D, PID: 003BB001 ITM
ROMTbl[0][4]: E0040000, CID: B105900D, PID: 000BB9A1 TPIU
ROMTbl[0][5]: E0041000, CID: B105900D, PID: 000BB925 ETM
Cortex-M4 identified.
J-Link>w4 0x20000000 12345678
Writing 12345678 -> 20000000
J-Link>mem32 0x20000000 4
20000000 = 12345678 F0009900 E7F9F993 304046EC

网友T:
而且就此现象还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nRST 可以纠正 SWCLK 和 SWDIO 在传送中的错位问题。

因此 STM32F411RE 的 SWD 接口抗干扰比其它系列 M0、M3 稍微差一点。

若不是之前 F207 和 F030 系列都使用正常,早就换线测试了,也不会被误导了好几天。

PS:编辑一下补充线长说明

出错的是 50cm 长度 杜邦线(但在 F207ZG 和 F072RB、F030R8 上没有出错),速度降到 100KHz 就不出错了。

随后换成 25cm 长度的线,保持默认的 4MHz 速度可在 F411RE 上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而且就此现象还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nRST 可以纠正 SWCLK 和 SWDIO 在传送中的错位问题。

因此 STM32F411RE ...

嗯,一般usb线可以长一些,杜邦线还是不要太长了,特别是现在很多都是铝线铁线的。

网友(2018-01-18):
引用 楼主:
上电时拉高BOOT0,进入usb dfu模式,用ST的DfuSeDemo来烧写下面固件看看,这个固件加了支持自动升级的boo ...

大神,能不能提供一个纯Hex版本的固件?

网友(2018-05-27):
好贴,好贴,好贴啊!这个技术贴有干货!

网友:
这个可以,改天弄一个出来试试看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U(2018-06-30):
我已经做了60个STLINK V2.1了,第一次做了三十个,出去谈项目见人就送,没几天就玩的只剩一两个了。在嘉立创除了接插件全部贴完。回来处理器STM32F103C8后缀 CHN,128k 的固件妥妥的刷进去了!stlink v2.1 SWD,CDC UART,虚拟U盘,都能工作。后来全部刷了jlink,除了没有虚拟U盘,SWD,CDC全部有。STLINK V2.1的虚拟串口最高设置到115200,平时很不稳定的乱码一串一串的。刷jlink后,虚拟串口终于清净了,不会产生乱码了。第二次加工,还是嘉立创,三十个,回来后芯片变成STME2F103C8 MYS,刷STLINK v2.1,没区别,用STLINK REFLASH 刷jlink,全部识别成v2,刷出来的jlink全部没了 cdc uart了。楼主你这个是使用CB么?CB才是正宗的128k?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已经做了60个STLINK V2.1了,第一次做了三十个,出去谈项目见人就送,没几天就玩的只剩一两个了。在嘉立 ...

ob-072可以烧两个固件,带虚拟U盘功能的需要128KB,不带虚拟U盘的用64KB的就可以了。当然实际上两个型号的stm32实际都是128KB的Flash,可以混用。

网友:
这个OB是干什么的?

网友(2018-08-23):
引用 楼主:
ob-072可以烧两个固件,带虚拟U盘功能的需要128KB,不带虚拟U盘的用64KB的就可以了。当然实际上两个型号 ...

楼主您好,以前做过103的,看了您的帖子想再试试。有个疑问,您是在哪里修改的固件时间2020的呢?如果现在做,岂不1年多又要提示升级了,能一下改成203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固件和之前旧的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加了bootloader而已。可以用在jlink console下执行vcom enable命令 ...

你好,能否将6.19的固件带出来上传到论坛上。谢谢

网友V(2019-03-25):
尝试更新固件
用坛里的dumpfw工具, 提取固件,

将楼主提供的固件, 从0x8004800之后删除, 即保留前端bootloader

将J-Link OB-STM32F072-CortexM_20170504.bin,  载入到0x8004800, 合并为新的固件, 写进去,  却不能工作...

用此法更新失败, 不知何原因....楼主  还在坛里混吗?  请问怎么实现 手工升级固件.

怀疑新的固件  起始地址不是48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V:
尝试更新固件
用坛里的dumpfw工具, 提取固件,

启动时bootloader会对固件进行校验的,可以自制bootloader直接跳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时bootloader会对固件进行校验的,可以自制bootloader直接跳转。

也就是说   楼主位提供的 固件 bootloader 是 会校验的???      那我重做个bootloader试试看

我在尝试 找实现自动升级方法

短接boot0,   JLINK 点 连接, 提示升级,  确认继续升级,  数据会 传输完,  但到最后一步就会失败.... 不知还缺点什么...

网友(2019-05-24):
引用 楼主:
上电时拉高BOOT0,进入usb dfu模式,用ST的DfuSeDemo来烧写下面固件看看,这个固件加了支持自动升级的boo ...

gooooooooooooooood

网友:
哇,这个USB接口的真方便,小巧。谢谢分享

网友(2019-09-09):
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个当前可以自动升级的bootloader

网友(2019-12-15):
收起来,并谢谢了。

网友(2020-07-06):
引用 网友V:
尝试更新固件
用坛里的dumpfw工具, 提取固件,

他那个工具提出来的完全是错的,就是在误导坛友,用完整的bootloader 加上他那个工具提出来的app,下进去无法工作。

网友W(2021-04-01):
引用 楼主:
启动时bootloader会对固件进行校验的,可以自制bootloader直接跳转。

几个月前发现,用新的驱动会提示:the connected is defective,找了一圈,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有没有打算出新的bootloader?

网友:
赶紧拆072下来卖钱

楼主:
引用 网友W:
几个月前发现,用新的驱动会提示:the connected is defective,找了一圈,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有没有 ...

更新附件固件试试,BOOT0拉高插入USB,然后用ST DfuSeDemo来升级。
不过ob-072最新的固件也只是2019年的,自动升级没什么用了。现在都改用ob-k22了,速度翻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附件固件试试,BOOT0拉高插入USB,然后用ST DfuSeDemo来升级。
不过ob-072最新的固件也只是2019年的 ...

感谢,我下载下来试试。
这个速度也可以了,而且做的非常小。

网友(2021-05-04):
引用 楼主:
更新附件固件试试,BOOT0拉高插入USB,然后用ST DfuSeDemo来升级。
不过ob-072最新的固件也只是2019年的 ...

K22是要换芯片?有没有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