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看那种左右分屏的VR,是不是图像水平压缩了一倍?

楼主(2016-04-16):
从网上下载的左右格式的3D片源,用手机播放出来,感觉是水平压缩了一倍的,图像比例变了,效果不好
请问大家这个要怎么弄呢?

网友:
手机是不支持的,一般是电视,偏振或者快门,比例是对的
偏振是两边的画面隔行穿插
快门是两边的画面快速交替

网友:
不是吧。屏小了吧

网友:
是少了一半,没办法,这种方法的固有缺陷。

网友:
没有办法,不过可以用祼眼3D的手机来看,VR眼镜都不用了

网友:
用专门的3D播放器播放就好了,用普通播放器直接播放的话比例是不对的。
3D播播,暴风魔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