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的T420s装ubuntu14,风扇比较吵,如何解决?

楼主(2016-04-17):
各位大侠,我在一个T420s的笔记本上面(集成显卡)安装ubuntu14.04系统。
装完后发现风扇声音特别大,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应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目前正在做将系统升级到15.10,看看能不能好点。还有就是过两天16就出来了。自己感觉是因为驱动的问题,但是更新了intel显卡驱动到1.0.7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 windows  就没有这个噪音问题?

嗯嗯,应该是的。
之前没注意看看。

感觉上和系统有关系。
他有的时候,比如我在下载的过程中,有那么几分钟,完全就听不到声音了。

但是绝大多数时间内,声音特别的吵。
有点受不了。

现在只能将系统升级了后再看看效果。

楼主:
另外,我两台笔记本放一起比较。
一台是x240、win7系统,只跑一个浏览器。
另外一台就是t420s,ubuntu14,目前在下载。

人坐在中间位置,明显t420s那叫一个吵。

楼主:
lshw -C display
*-display
description: VGA compatible controller
product: 2nd Generation Core Processor Family Integrated Graphics Controller
vendor: Intel Corporation
physical id: 2
bus info: pci@0000:00:02.0
version: 09
width: 64 bits
clock: 33MHz
capabilities: msi pm vga_controller bus_master cap_list rom
configuration: driver=i915 latency=0
resources: irq:34 memory:f0000000-f03fffff memory:e0000000-efffffff ioport:4000(size=64)

楼主:
视乎找到了个说明,下面来试试。
地址也贴出来,如果各位有和我一样的问题的,也来试试吧。
http://askubuntu.com/questions/2 ... speed/402310#402310

主要是安装thinkfan,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
没装过ubuntu。我在T420S安装centos6一切正常。

楼主:
呵呵,就按照上面的网址,就完全解决了。
如果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按照这个办法解决就可以了。
将过程贴到下面,方便大家查询。

Step 1. Install the thinkfan software and the sensors:

sudo apt-get install thinkfan lm-sensors
Step 2. Make sure that the daemon controls the fan by editting the thinkpad.conf file:

sudo nano /etc/modprobe.d/thinkfan.conf
by adding the following line:

options thinkpad_acpi fan_control=1
Step 3. Make the daemon load automatically at start-up by editting the file:

sudo nano /etc/default/thinkfan
making sure that the START key is set to yes, i.e. there should be a line that says:

START=yes
Step 4. Detect your laptop's sensors:

sudo sensors-detect
and just choose the default answers whenever you're prompted by hitting Enter.

Step 5. Load the new modules. From ubuntu 13.10 this done by:

sudo service kmod start
while for previous versions like 13.04 you instead will need to do:

sudo service module-init-tools start
Step 6. Figure out which sensors are in use:

sensors
(the ones that indicate 0 degrees are not in use, I don't know why those are "detected" too). Remember which ones are in use.

Step 7. Find out the full paths of these sensors:

find /sys/devices -type f -name "temp*_input"
The output should be a list of paths like /sys/devices/...

Step 8. Copy-paste the paths to the sensors into the configuration file /etc/thinkpad.conf. To do this, first open up the file:

sudo nano /etc/thinkfan.conf
There should already be a line like

#sensor /proc/acpi/ibm/thermal (0, 10, 15, 2, 10, 5, 0, 3, 0, 3)
(the #-symbol means that that line is commented out). Add a line starting with sensor (without the #-symbol) and copy-paste you first sensor. Repeat this if you have more than one sensor. For example, on my machine, the output in step 7 yields

/sys/devices/virtual/hwmon/hwmon0/temp1_input
/sys/devices/platform/thinkpad_hwmon/temp3_input
/sys/devices/platform/thinkpad_hwmon/temp4_input
/sys/devices/platform/thinkpad_hwmon/temp5_input
/sys/devices/platform/thinkpad_hwmon/temp6_input
/sys/devices/platform/thinkpad_hwmon/temp7_input
/sys/devices/platform/thinkpad_hwmon/temp1_input
/sys/devices/platform/thinkpad_hwmon/temp8_input
/sys/devices/platform/thinkpad_hwmon/temp2_input
/sys/devices/platform/coretemp.0/temp4_input
/sys/devices/platform/coretemp.0/temp2_input
The ones that are in use in my machine are the ones 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two lines, so I added the three lines:

sensor /sys/devices/virtual/hwmon/hwmon0/temp1_input
sensor /sys/devices/platform/coretemp.0/temp4_input
sensor /sys/devices/platform/coretemp.0/temp2_input
Step 9. Finally we can set the fan speed levels in the configuration file. Open the /etc/thinkpad.conf file if it wasn't open already.

sudo nano /etc/thinkfan.conf
The fan levels I use on my ThinkPad x201 are:

(0, 0, 51)
(1, 50, 52)
(2, 51, 55)
(3, 54, 58)
(4, 56, 63)
(5, 60, 70)
(6, 66, 79)
(7, 74, 92)
(127, 85, 32767)
The last line ensures full fan speed (127 = "disengaged" i.e. unregulated). You can fiddle with these levels to fit your needs/wishes, but PLEASE BE CAREFUL!

For those people out there familiar with Mathematica, I wrote a short notebook to generate these fan speed values.

Step 10. Reboot. Everything should work now. In order to check whether thinkpad is runnning correctly, use

sudo thinkfan -n
which starts thinkfan in verbose mode. You might want to stop the thinkfan daemon first:

sudo /etc/init.d/thinkfan stop
If you want to start the thinkfan daemon again, type:

sudo /etc/init.d/thinkfan start
Just to be complete, my /etc/thinkfan.conf configuration file is:

# IMPORTANT:
#
# To keep your HD from overheating, you have to specify a correction value for
# the sensor that has the HD's temperature. You need to do this because
# thinkfan uses only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it can find in the system, and
# that'll most likely never be your HD, as most HDs are already out of spec
# when they reach 55 °C.
# Correction values are applied from left to right in the same order as the
# temperatures are read from the file.
#
# For example:
# sensor /proc/acpi/ibm/thermal (0, 0, 10)
# will add a fixed value of 10 °C the 3rd value read from that file. Check out
# http://www.thinkwiki.org/wiki/Thermal_Sensors to find out how much you may
# want to add to certain temperatures.

# Syntax:
# (LEVEL, LOW, HIGH)
# LEVEL is the fan level to use (0-7 with thinkpad_acpi)
# LOW is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to step down to the previous level
# HIGH is the temperature at which to step up to the next level
# All numbers are integers.
#

# I use this on my T61p:
#sensor /proc/acpi/ibm/thermal (0, 10, 15, 2, 10, 5, 0, 3, 0, 3)

#(0, 0, 55)
#(1, 48, 60)
#(2, 50, 61)
#(3, 52, 63)
#(4, 56, 65)
#(5, 59, 66)
#(7, 63, 32767)

# My settings for my ThinkPad X201: (kris)

sensor /sys/devices/virtual/hwmon/hwmon0/temp1_input
sensor /sys/devices/platform/coretemp.0/temp4_input
sensor /sys/devices/platform/coretemp.0/temp2_input

(0, 0, 51)
(1, 50, 52)
(2, 51, 55)
(3, 54, 58)
(4, 56, 63)
(5, 60, 70)
(6, 66, 79)
(7, 74, 92)
(127, 85, 32767)

网友B:
有可能是风扇问题,清理下你的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风扇问题,清理下你的风扇吧

已经找到问题了,谢谢!

网友:
驱动或者过热

楼主:
应该算是驱动的问题,需要手动配置驱动文件 。
根据sensor的温度值,来调整风扇的pwm宽度 ,实现低温的时候,低转速。

见上面的详细步骤。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