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做小了,超期无法投诉,只能自认倒霉啦?

楼主(2016-04-17):
常备的pcb 没想到其中一包打开后全部偏小接近1mm,钢网孔根本对不上
去投诉那里搜也没结果了,好像不能投诉3个月前的订单,哭死。。就过期几天。。
各位做板子切记实际测量一下,避免超期无法伸冤

网友A:
你是直接发的PCB文件给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发的PCB文件给厂家?

恩对的,并且直接发PCB做的钢网,同时做的钢网没问题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发gerber文件给厂家。用AD不同版本可能会带来兼容性问题,前几天嘉立创发过一本教材,多看看没坏处。

楼主:
感觉自己转出错概率更大,还是让他们转保守一点,做了快10年电路了。。从当年打样500元开始。。都没出过这么奇怪的错误
做到现在在jlc估计有10万了
短路常见,0.5%概率
电路板没印上去一大块(标称100%AOI)遇到过一次
电路板破大洞里面还填满阻焊油(标称100%AOI)遇到过一次
过孔不通至今没遇到过

网友:
为啥很多人非要坚持发PCB给厂家,理解不能。

楼主:
看来以后只能转gerber了。转错好几次,有强烈阴影

网友B:
>>常备的pcb 没想到其中一包打开后全部,钢网孔根本对不上

偏小接近1mm ???

尺子读数是95.3mm,而你要求是97.8mm。那是差2.5mm!

后注:本人读尺错误,实际应如楼下各位所说的97.3mm,只是与要求的差0.5mm。

网友:
你pcb图是97.8mm,游标卡尺读出来是97.3mm,只相差了0.5mm....

网友:
8楼的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备的pcb 没想到其中一包打开后全部,钢网孔根本对不上

偏小接近1mm ???

卡尺记错喽。要从0开始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备的pcb 没想到其中一包打开后全部,钢网孔根本对不上

偏小接近1mm ???

额,,,这卡尺读数读的,,好有喜感

网友:
8楼亮了。
看起来怎么感觉是钢网做大了?

网友:
9楼 正解,

网友:
热胀冷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备的pcb 没想到其中一包打开后全部,钢网孔根本对不上

偏小接近1mm ???

额,这尺子上读书明明是97.3好吧!!

网友:
8楼的读数

你的破卡尺可以扔了,换具数显的吧,

网友:
量封装走线,不要量边框

楼主:
封装也是偏小0.5mm,钢网完全正确,注意看钢网已经用得磨损了,刷了不止100片。。

网友:
这种拼版也是醉了,LZ是打算自己贴元件么?

网友:
我的AD6.9发到JLC去做,字符也是长度不对,主要是AD版本不一致产生的

网友:
看糊涂了,没遇到过。

网友:
前一段时间,发了两个文件刚网,也是直接发的PCB文件,回来要用的时候发现对不上,和客服联系,客服叫投诉,两个文件间隔时间不长,概率有点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备的pcb 没想到其中一包打开后全部,钢网孔根本对不上

偏小接近1mm ???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是这么读的么?

网友:
量边界的参考意义不大,切割很容易差0.5mm,建议量焊盘间距。

网友C:
(97.8 - 97.3)/97.8 = 0.00511
整个板子总的相对误差只有千分之五 ,应该符合制版误差要求的,对元器件封装角影响不大。

网友:
有拼板的情况下,一定要使用厂家处理之后的gerber文件来做钢网。

网友:
”其中一包小了“有点诡异  做pcb那么多  还没碰到这请款  人家故意调整CNC数控再帮你做几片不合格的

网友:
8楼的读数亮了

网友:
八楼的读数歪楼了~

网友:
拼版间隔弄错了.   不是机床制造误差.   是因人产生的误差.

网友:
应该量左右焊盘的距离,板边有时有误差,拼好的板间距应该做出来不变的,偏移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7.8 - 97.3)/97.8 = 0.00511
整个板子总的相对误差只有千分之五 ,应该符合制版误差要求的,对元器件封装 ...

这个不是这样算的的啦,jlc有参数,+-0.15mm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这样算的的啦,jlc有参数,+-0.15mm 的。

如果按一块印制板配对钢网上的一块缝隙进行涂锡膏(不要按整片7x3=21块同时进行),估计还是能用的,不至于印制板全废了。
LZ 可以试试,只是可能麻烦些。

网友:
可能切割的边缘有点问题,左右下来错0.5mm也正常啊,但是怎么能和钢网对不上呢?

网友:
LZ是发单个小板叫JLC拼的么,是的话就完全有可能这样,要是自己拼好的不应该这样的

网友:
居中对齐喽。差0.25mm没事的

网友:
这是USB转UART的板子吗

网友:
这个板子是楼主自己拼版的还是PCB板厂拼版的,,不过无论哪个拼办,都不要直接用PCB拼版文件去做钢网啊, 你自己选的拼版间距不一定合适,厂家会根据工艺水平做调整。正确的做饭是找PCB板厂要生产用的拼版文件,然后用来开钢网

网友:
量边距差0.5属于正常吧,PCB切割后的毛边有误差,测量时有误差。楼主量一下孔距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