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一些奇怪故障

楼主(2016-04-17):
目前在用SIM900A做一个项目,但是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大概24小时后,固定会出现模块GPRS部分死机的现象,电话和短信都是工作正常。出现错误代码是PDP DEACT Error,应该是移动场景连接失效了。我根据AT指令,重启场景也没用,好像就是命令发过去就没用一样。刚才查了阿莫上,也有之前的朋友碰到过同样的问题,请问下大家有碰到过么?

网友A:
SIM900A, 公司这边是这么处理的,断线一定的时间后断SIM900A 的电再上电重新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M900A已经停产了,你买到的会不会是翻新品, 除了翻新,还有公司是直接像做假药一样做出一模一样的SIM900 ...

这就不知道了呀,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前重连的时候AT命令不大对,要重新发,就是每天24小时定时来一个PDP DEACT比较奇怪。
现在有没有什么模块性价比比较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900A, 公司这边是这么处理的,断线一定的时间后断SIM900A 的电再上电重新初始化。。。。 ...

恩,这个比较奇怪。。。不知道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