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元智能路由器k2中继功能失败,求成功设置的方法

楼主(2016-04-17):
前几天看坛友有人说0元购买路由器,也跟风撸了一个,今天到货,于是趁热打铁,连网测试。这台路由器与其它路由器设置方法很类似,拔号上网正常,网速很快。但我把它用于中继时,中继失败,而其它便宜的路由器设置中继时是成功的。不知道已经撸了此台路由器的大神有没有试过中继功能?是否成功?以下是设置时的图片:

1、输入登录密码

2、进入首页,点击“高级功能”选项:

3、点击“无线扩展”:

4、打开“无线扩展开关”

5、点击放大镜图标:

6、弹出“无线AP列表”,选择想中继的无线网络,点击“连接”

7、电脑任务栏显示连接的网络有问题:

网友:
用的没问题

网友A:
不是原厂固件有后门的吗?

网友:
周的没问题,路由器ip和上级有冲突?把网段改一下看看

网友B:
信号太弱了,没获取到IP地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太弱了,没获取到IP地址吧?

路由器就在身边,信号强悍到爆掉了

楼主:
您是怎么设置的,可否说明一下,或发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原厂固件有后门的吗?

不管它有没有后门,我只想中继能成功再说

网友:
K1能中继成功,主要两个网段不要冲突就行

网友:
中继一定要同信道,信道带宽调低

网友C:
主\从路由 IP配置信息不说明出来......   从路由 K2,  DHCP关闭,  由上级中继的 水星分配IP

刷系统吧,  openwrt中继设置 简单点

网友:
中继成功,上级的也是水星, 跟楼主肚饿操作方法一样, 没做任何更改就中继成功了。

网友:
这个路由器稳定性怎么样,家里路由器最近有问题了,经常断网,需要断个电再开才行。正好想换个

网友:
刚收到,还没用呢。。。。

网友:
网段不要冲突,我测试时正常中继,信号不错,去后门版固件

网友:
K1直接刷tomato了,K2被我用来做中继,完全没问题。在高级功能里,打开无限扩展,找到要中继的无线信号,信号不能太弱,输入要中继的无线密码,然后静静等待K2获取上一级网络IP,在设备信息里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就在身边,信号强悍到爆掉了

可是你截图上信号强度只有30%....

楼主:
找到原因了,wan口不能选pppoe拔号,只能选自动获得ip,然后就可以正常中继了。

网友:
没刷潘多拉哈?

网友D:
敢用?没刷潘多拉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敢用?没刷潘多拉哈?

应该没事吧?盒子会收集我的哪些信息上传?支付宝密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事吧?盒子会收集我的哪些信息上传?支付宝密码?

不一定哦。反正搜集浏览记录,这条是公开的。

网友:
我也搞了个K1,刷华硕了

网友E:
谁知道刷了其他非官方固件之后PA放大还有没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知道刷了其他非官方固件之后PA放大还有没有效?

昨天刚收到,试过中继可用,到时ping没有原AP稳定(两个AP距离3米)

也想刷其它固件,同问非官方固件支持PA放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从路由 IP配置信息不说明出来......   从路由 K2,  DHCP关闭,  由上级中继的 水星分配IP

刷系统吧,  op ...

大神,感觉DD的中继设置比OP简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它有没有后门,我只想中继能成功再说

前两天有人贴出了去后门的固件

网友:
还是别用官方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