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3V供电但液晶是5V 8COM的单片机

楼主(2016-04-18):
2节7号电池供电,所以电源只能3V。

液晶段数有170多段,打算用8COM的液晶。
与液晶生产厂沟通,8COM的液晶电压至少4.5V以上,
所以,能驱动5V 8COM的段式液晶。(不是液晶模块啊)

其他,Flash存储器16K以上,
10位AD,
最好带EEPROM,或Flash模拟EEPROM,
64脚或100脚,
能供应裸片最佳。

增加:
单片机为3V电源,内部升压到5V给液晶显示,所以液晶是5V 8COM了。

网友:
不如4COM多段?这种单片机好找。我是小白乱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到8com? 一共多少段啊

8COM 22SEG  =176段

网友B:
类似血糖仪?用STM8L或者STM32L系列吧,自带液晶驱动,价格便宜,有很多大客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血糖仪?用STM8L或者STM32L系列吧,自带液晶驱动,价格便宜,有很多大客户用 ...

STM8L052R8T6 : 64脚
8COM x 24SEG =192段
但是3V电源时,液晶也是3V的,
液晶厂家说:8COM的3V很难、很难、很难做,
需要8C0M 5V的液晶才好做。

网友C:
为何不考虑升压, 用单片机的一个PWM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考虑升压, 用单片机的一个PWM来做

COM SEG脚都是单片机直接输出的,
升压后的电压没有脚输入啊。

如果3V电源升压到5V,给单片机
电池供电,
功耗不好搞吧。

网友:
可以考虑LCD驱动芯片+MCU,选择的范围会大很多

网友D:
中颖的有,LZ需要推荐型号吗

网友:
但是如果用单片机内部的LCD驱动器,单片机电源是和液晶电源一样的,也就是5V呢

网友:
内置升压的不多见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颖的有,LZ需要推荐型号吗

需要。

网友E:
升压到5V给HT1621B供电不行吗?管脚就用3V貌似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升压到5V给HT1621B供电不行吗?管脚就用3V貌似是可以的

电池供电,需要低功耗。
估计不行。

网友:
中颖有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把资料给你。官网上没有规格书!

楼主:
方便的话,就上传到论坛。

不行的话,QQ我:2850726883

楼主:
真不好找啊

网友:
液晶屏有没有图纸,帮你问下。低电压的液晶高低温有难度,工作温度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不如找个3V  8COM 的液晶厂
明天帮你问下我的供应商,

3V  8COM 的液晶,能做出来。
但显示效果不好。

楼主:
还没有找到啊,郁闷!

网友:
PIC18F87K90 5V 4COM 段数很多

楼主:
自己找到了,瑞萨的

楼主:
ABOV我在用。
但它液晶没有升压功能。

网友:
com自升压芯片不好找,建议还是外部升压,50ua左右电流。如果不能接受,就做个按键开关,松开之后由单片机维持升压供电,超时生个升压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