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Logic一个元件类型对应多个逻辑封装(复合元件)的制作

楼主(2016-04-18):
一、初步认识
我们在看原理图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个元件类型对应多个逻辑封装,如下图1所示,这样做只是增加原理图的可读性。
在Orcad里面很好实现,那在pads-logic里怎么实现呢?各位看官,坐好板凳,听我娓娓道来。

图1
为了大家后期方便制作,就找一个简单一点的来讲,不想拿RK3288这类的芯片(管脚太多,制作起来时间比较长)吓唬各位看官。
二、制作思路
先做CAE逻辑封装、再建元件类型,将CAE逻辑封装分配给元件类型即可。
三、制作流程
以LM358为例,LM358是双运算放大器,如图2所示:

图2 LM358

Step1:点击工具-元件编辑器,进入元件界面,如图3所示:

图3 元件编辑器

Step2:点击文件-新建,弹出新建对话框,选择CAE封装,点击确定,弹出CAE封装界面,如图4所示:

图4 CAE封装
Step3:画LM358的CAE封装(LM358的CAE封装有三个,有两个是一样的,现在是第一个),如图5所示:

图5 LM358的CAE封装

Step4:点击保存,弹出保存对话框,选择要保存路径,CAE封装名为LM358_A,点击确定,如图6所示:

图6 保存

Step5:重复上面的步骤,再建一个CAE封装,名字为LM358_B,然后保存,如图7所示:

图7 保存

Step6:点击文件-新建,弹出新建对话框,选择元件类型,点击确定,如图8所示:

图8 元件类型

Step7:点击编辑电参数,弹出元件的元件信息对话框,选择门,添加三个门,将做好的CAE封装添加进来,如图9所示:

图9 编辑电参数

Step8:点击编辑图形,弹出选择门封装对话框,在门下面可以选择刚刚建立的门,点击确定,弹出CAE封装界面,给管脚进行编号和命名,如图10所示:

图10 添加管脚名称和管脚编号

Step8:还有两个CAE封装也和上面的CAE一样的编辑即可,点击保存,然后退出,如图11所示:

图11 完成CAE封装编辑
四、最后说一句
有看不懂的地方、不理解的地方和想要与我讨论的请在下面留言。本文会尽快回复各位看官的。

楼主:
本来打算把源文件上传的,论坛好像不支持,就算了吧

网友(2016-08-10):
顶楼主,楼主继续,还有很多值得详细写写的东西

网友:
lz写得很详细

网友(2017-01-17):
请教下,Logic 里的复合元件为什么在导入到PCB的时候会出现多个PCB封装。我把STM32分开成两个门来表示,但是在导入到PCBLayout的时候出现了两个封装的STM32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