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立创的加急快板,出现部分过孔不盖油情况。

楼主(2016-04-18):
加工要求过孔盖油

加工要求过孔盖油

实物情况

实物情况

问题:

1、地过孔有的盖油,有的不盖油。

2、走线过孔基本没有盖油。

这个应该属于工艺问吧?已投诉,无人应答。

网友:
貌似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A:
一:下单的时候用明显的红色的字标注着,过孔盖油有会出现孔口发黄的情况,属于工艺正常情况

二:下次跟阿莫商量一下,增加一个版块,嘉立创售后,阿莫当售后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下单的时候用明显的红色的字标注着,过孔盖油有会出现孔口发黄的情况,属于工艺正常情况

我拿万用表测了,没盖油的地过孔是和地导通的,如果盖油了就不会导通,万用表总不会有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拿万用表测了,没盖油的地过孔是和地导通的,如果盖油了就不会导通,万用表总不会有错吧。 ...

网友:
这个可以自己设置吧,设置好了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楼主:
你们这个工艺太Low了吧?为啥过孔盖油都盖不全,而且过孔塞油也不能做?

网友B:
这个看看自己得 设计文件吧,而且因为孔壁是直角,即使完全盖油了也会出现万用表量是通的
看看没有绿油的孔的设置:
这两项设置:

网友C:
偶一律选 过孔不盖油,,,过锡炉的时候让锡浸入,还可以起到加强导通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们这个工艺太Low了吧?为啥过孔盖油都盖不全,而且过孔塞油也不能做? ...

过孔塞油的是特别工艺, 不知道嘉立创有没有做.

网友:
便宜、质量、速度

三选2

网友:
好像发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看自己得 设计文件吧,而且因为孔壁是直角,即使完全盖油了也会出现万用表量是通的
看看没有绿油的孔 ...

这个和PCB设计文件没啥关系,建议你去PCB工厂考察一下,然后多看几家PCB厂,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孔塞油的是特别工艺, 不知道嘉立创有没有做.

那玩意不是特别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看自己得 设计文件吧,而且因为孔壁是直角,即使完全盖油了也会出现万用表量是通的
看看没有绿油的孔 ...

这个汉字。。。。太搞笑了。。。。

网友:
这个JLC已经事先声明了。另外一个就是过孔比较大的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是绿油从过孔流走,导致绿油变薄,看到铜箔。如果没有绿油的话,喷锡时肯定会粘锡。所以很好判断有没有绿油

网友:
LZ铺铜上的过孔看得我毛骨悚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偶一律选 过孔不盖油,,,过锡炉的时候让锡浸入,还可以起到加强导通性,,,, ...

那过孔要设置比较大才能过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玩意不是特别工艺。

过孔盖油和过孔塞油为不同的工艺.
要看嘉立创能不能做过孔塞油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