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5 ST485XDR调试RS485通信。PC上收到的数据不对?

楼主(2016-04-18):
(求助)STM32F105 ST485XDR调试RS485通信。PC上收到的数据不对?
输出引脚有波形,PC上收到的数据不对。
请高手指点迷津。
R10、R11           2K
R20                 120Ω

楼主:
自己盖个楼,希望大神看到。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另外,不对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出错数据与正确数据的对比规律?

话说你这都中级会员了,还这样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另外,不对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出错数据与正确数据的对比规律?

话说你这都中级 ...

RS485发送数据:oxAA,二进制就是:10101010,波形比较容易看。
示波器能看到RS485芯片输出引脚和STM32F105中UART4输出的波形一致。但是USB转485连接到PC上,PC上收到的数据是错误的,不是AA。

网友:
也许楼主打开的是虚拟串口
也许波特率不对
也许AB接反了
也许坏了

网友:
r10 r1不要焊应该就好了

网友:
早期的485收发芯片才需要那两个电阻,现在的都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RS485发送数据:oxAA,二进制就是:10101010,波形比较容易看。
示波器能看到RS485芯片输出引脚和STM32F1 ...

奇偶校验呢?

网友(2017-05-26):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