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FPC断裂,应该如何修复,抄板老板嫌太贵

楼主(2016-04-18):
搞了一个高级货回来,结果发现运回来时拆解时碰到了一根排线,把排线碰坏了,现在想修,求解决办法。

网友:
这是什么玩意儿

网友A:
跟2楼一样的问题,这是个啥玩意啊? 看着像机器人,

网友:
貌似是个机器人吧

网友:
这么高级的玩意不舍得那点钱

网友:
同问  什么高级货~

网友B:
刮皮,漆包线,再加个薄塑料板缠胶带固定焊接处

网友C:
漆包线是你的不二之选!

网友:
日 本货哦

网友D:
http://www.donews.com/it/201507/2896142.shtm

网友:
难接啊,锡还没上好,旁边又融化了,反正我是没接成功过一次,都是单独拉线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2楼一样的问题,这是个啥玩意啊? 看着像机器人,

Peppr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刮皮,漆包线,再加个薄塑料板缠胶带固定焊接处

现在问题是两层板,中间的层太薄,尝试了下,没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漆包线是你的不二之选!

断裂处,离FR-4的固定板太近,基本上不太能焊接

网友:
这考验焊接水平了。

网友:
真的很精致!!!

网友:
再买一个做备份,这个放心的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断裂处,离FR-4的固定板太近,基本上不太能焊接

全断了?再不行就学以前修手机的,找到要连接的2点,直接外拉一根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donews.com/it/201507/2896142.shtm

谢11楼  欣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断了?再不行就学以前修手机的,找到要连接的2点,直接外拉一根漆包线。 ...

网友:
直接搞个其他的线代替

网友:
这个悲剧,我之前的DELL笔记本也是屏摔碎了,我自己拆,结果把排线搞断了,后来是中关村维修的地方,师傅把排线刮开,用很细的漆包线竟然给焊上去了,牛得一塌糊涂

网友:
看着果然是个高级货

网友:
找个焊接高手,用漆包线慢慢焊上,或者找厂家能不能弄个配件!

网友:
楼主,不知道要花多少银子才能搞个这个高级货呀?

网友:
除了漆包线没其他了吧

网友:
什么东西,机构很复杂的样子,开模要不少钱啊

网友:
漆包线慢慢焊,不要挤在一块,焊点分散点。

网友:
漆包线应该能搞死,不过要有耐心

网友:
看样子不好弄

网友:
刮掉一点皮,飞线焊上去不行吗

网友:
刮开铜皮用漆包线飞过去

网友:
导电银酱

网友:
漆包线,没有二选1

网友:
不好搞唉  原来笔记本键盘排线断了本想刮开焊接或者导电银酱没成功

网友:
高级货  漆包线

网友:
是不是有导电胶?

网友E:
如果FPC断裂的地方,不存在运动的情况,可以用漆包线和显微镜配合接好,我们经常这么修复。如果要FPC要反复运动,使用时间不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FPC断裂的地方,不存在运动的情况,可以用漆包线和显微镜配合接好,我们经常这么修复。如果要FPC要反复 ...

高手,显微镜,估计我的手法是不行了!

网友:
不好焊接

网友:
轮子看着很牛的样子。
最先想到的是漆包线焊接

网友:
春燕焊接

网友:
机器人不错啊

网友:
毛铜线,加焊工,搞定,

网友:
那个轮子很有意思

网友:
修苹果手机的,CPU下面PCB焊盘飞线后再做BGA,真心NB!

网友:
超低温锡

网友F:
以前液晶屏用的黑白胶条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液晶屏用的黑白胶条可以用吗

求样式,没用过

网友:
得多少钱,这个玩意

网友(2017-11-18):
其实有技巧,熟手和和用稍微好点的工具是真的可以。

网友:
可以試銀油。

网友:
这要焊接有难度吆,找高手吧

网友G:
画个小的转接板PCB,把两边都刮开,像焊排线一样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画个小的转接板PCB,把两边都刮开,像焊排线一样焊上

這個是什麽時候的帖子?我最後的解決辦法是買排綫,一根根重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