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在PCB上看到图中的器件,却一直不认识

楼主(2016-04-18):
如下图所示,长条形有四个焊盘,大量出现在端子接口处,
估计应该是抗干扰之类的作用,可具体到底是什么不清楚,望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穿心电容

网友:
还真没见过,涨姿势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A:
穿心电容,EMC用的

网友:
1206贴片穿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穿心电容,EMC用的

正解! 穿心电容,EMI滤波器,三端滤波电容

网友B:
滤波器,楼上正解,一般用于EMC

楼主:
查了下淘宝(立创里没搜到),这穿心电容挺贵的啊

网友:
穿心电容,学习了。

网友:
真心不懂这个  谢谢分享

网友:
第一次见,认识了。

网友:
见过几次,也不明白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档的玩意儿

网友:
穿心电容 用于EMI滤波

网友:
FPGA电路上有用到

网友:
记住了,穿心电容~

网友:
第一次见,贴片穿心电容,学习了

网友:
学校了,第一次发现。

网友:
贴片穿心电容,学习了

网友:
贴片穿心电容 好东西 没用过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涨姿势了~~~  从没见过~  白活了

网友:
第一次见,记住了叫穿心电容

网友:
穿心电容,我是这么叫的,或者叫什么静噪滤波器, 就是电容+电感,π型滤波

网友:
支持PCI卡槽的电路接口中经常用到,穿心电容+TVS

网友:
这种见得少,用TVS二极管的比较多

网友:
涨姿势,具体是什么原理求科普

网友:
穿心电容啊 第一次见

网友:
是什么板用的,这个东西挺贵的

网友:
谁百科一下?

网友:
涨见识了  呵呵

网友:
LC滤波器,类似如下:

网友:
第一次见,涨见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只闻其声,今天终于看到了长什么样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我们有用,3A的,大概两三块钱一颗。。。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
涨姿势了,以前见过在老外的板子上见过。

网友:
第一次听说穿心电容,涨知识了。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我们以为像一个螺钉一样的中间一根芯子拧在金属腔体壁上的才叫穿心电容

网友:
没有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2016-05-20):
第一次看到,涨见识了。

网友:
第一次见 学习了

网友:
这个第一次见,长知识了。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知道穿心电容~

网友:
根据各位提示,找了下规格书,它的全称是不是”片式三端陶瓷滤波电容器“?
附件是找到的规格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滤波器,楼上正解,一般用于EMC

第一次见到

网友:
三端子电容。用于电源走线上的退耦。

网友:
穿心电容 , 涨姿势

网友:
长见识。。能否说一下原理

网友(2016-06-23):
穿心电容,涨知识了

网友:
涨知识了,第一次见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