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on EPOS系列驱动器的扼流圈的问题

楼主(2016-04-18):
一直没搞懂,EPOS上的三个扼流圈的作用是什么,求高手解答!
感觉对抑制电机发电有帮助。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MAXON电机电感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ON电机电感太小

电感小有什么问题,并不影响使用啊

网友B:
这是你的新作品么?

网友C:
据我理解电机会因为磁饱和出现谐波漏电流的情况,共模扼流圈一定程度上能降低这种漏电流。我是从电气火灾方面的知识延伸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理解电机会因为磁饱和出现谐波漏电流的情况,共模扼流圈一定程度上能降低这种漏电流。我是从电气火灾方 ...

完全没听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的新作品么?

六七月份做,现在在做BLDC有感无刷电机驱动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没听懂。。。

因为磁饱和,从电机接线端去测量,会发现有流进电机却没有回流的电流,我认为共模扼流圈能抑制这个电流,这种电流已谐波方式体现,我不确定说的一定是对的

网友D(2017-08-16):
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网友:
maxon销售发给我的,就这一张资料,据他说是maxon公司一位博士工程师写的,书名不清楚,有时间问问销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我也不知道书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知道书名

3Q,我去maxon网站找找

楼主:
good 前几天看到2017电赛专科组的题目的时候 我就突然想明白了这个问题。跟这个解释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3Q,我去maxon网站找找

高精度微型驱动系统选型-中文翻译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精度微型驱动系统选型-中文翻译版

非常感谢

网友D:
就是这个,流弊
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流弊
网上找了一圈没找到,非常感谢

好东西大家分享

网友G(2018-01-26):
maxon 的驱动器 确实做得不错, 也贵 得要命 ,
每相都加了一个,用来平滑相电流.  不知道性能提升多少.短路测试一下.

网友(2018-04-20):
感谢分享,最近刚好在做电机选型的工作,目标电机也暂定maxon

网友H:
现在我们做模型舵机都有加串联的电感,这样电流很平滑,发热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我们做模型舵机都有加串联的电感,这样电流很平滑,发热小。

你的回答是对的,现在也已经验证了,主要是用来降低脉动电流,减小发热。

网友(2019-03-05):
象征性地回复一下老帖子,到此一游

网友(2020-02-26):
引用 网友G:
maxon 的驱动器 确实做得不错, 也贵 得要命 ,
每相都加了一个,用来平滑相电流.  不知道性能提升多少.短路 ...

请教大侠,如何短路测试?
我们用了MAXON RE40电机和兼容国产电机,想深入对比一下。

网友:
象征性的复习一下~~~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F:
高精度微型驱动系统选型-中文翻译版

感谢分享!谢谢

网友:
我们叫他平波电感。 串激马达驱动板中常常用这个线圈。

网友(2021-08-10):
据说 MAXON 主要是做电机的,驱动器是后来才开始做的。  可能因为此,能针对自己的电机在驱动器上做特殊的处理。比如这个加串联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