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能提示下这种均衡模块是如何实现充放电同口的

楼主(2016-04-19):
大家好!
最近在查找锂电池均衡的相关资料,找到一个产品,体积是长4.7cm,宽3.2cm,高1.6cm。模块挺小的,但数据手册写6A的均衡电流,买了几个测试,实际电流没这么大,但不知道是怎么做到即可放电也可充电的,还请高人指点,谢谢!
均衡模块出处:http://www.qiangneng.com.cn/pro_detail.php?ProId=46&CateId=13

谢谢大家!

楼主:
没人说两句吗?

网友:
就是变压器隔离,电压高的放电到平衡线,低的从平衡线取电

网友(2016-11-21):
模块的方法倒是挺好的

网友:
双向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