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S转232的模块大家觉得有没有开发的必要?

楼主(2016-04-19):
最近项目接触了BISS协议,用在光栅尺上。BISS不能和PLC或者单片机通信,需要个转换板。
现在正准备做,大家感觉有必要开发到商品程度?

大家都是用什么解码的BISS协议?

网友A:
能把协议放上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协议放上来不?

协议见附件。
用过BISS吗?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之前没听过,所以也没用过

网友:
一般Biss都是用FPGA做解码,之前听说TI有的DSP支持BISS

网友:
BISS不能软解么?

网友B:
肯定是可以软解的 有些伺服驱动器用的芯片就没有BISS的接口但是也可以实现BISS编码器的读取,感觉要占用中断或者定时之类的可能会有些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可以软解的 有些伺服驱动器用的芯片就没有BISS的接口但是也可以实现BISS编码器的读取,感觉要占用 ...

软解用SPI就可以,速度快,需要占用中断资源。

网友C:
目前只能用FPGA或CPLD开发BISS,因为BISS clock速率最高到10MHz,一般的驱动端是master,通常速率也在1.25MHz,一帧至少也要30几个bit.还要计算CRC,所以目前没有MCU或DSP能支持.infineon用外设模拟了一个,官网上有程序下载,但速度和字长是受限的.转成232没有意义.因为驱动master端发送的biss帧,时间是固定的,并且是很准的,驱动通过两次位置的差值除以时间计算出瞬时速度.ic-haus现在有专用芯片出来,开发就容易多了,但比较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只能用FPGA或CPLD开发BISS,因为BISS clock速率最高到10MHz,一般的驱动端是master,通常速率也在1.25MHz, ...

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芯片,ic haus 的MB4,可以将BISS转SPI。芯片手册见附件。
大家觉得有没有搞下去必要?

网友(2019-09-03):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芯片,ic haus 的MB4,可以将BISS转SPI。芯片手册见附件。
大家觉得有没有搞下去必要? ...

你好,麻烦问一下用过MB4这个芯片么?

网友:
搭车问一下大家:

请问大家有BiSS协会的会员吗?

能否贡献一下单片机上实现Biss主机协议的源码?

最近使用一个编码器芯片需要用到, 配置芯片内部的寄存器, 谢谢!

网友:
搭车同求,找了很久了

网友:
打车同求~能给个稳定的软解方案也是不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