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PU6050加速度计校准的方法

楼主(2016-04-19):
现在云台只对IMU数据中的陀螺数据进行上电较零,不知道加速度怎么较零?之前用过SimpleBGC,它可以进行六面校准,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原理。

网友A:
作者:Devymex Wang
链接:http://zhuanlan.zhihu.com/p/20082486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加速度值的偏移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芯片的测量精度,导至它测得的加速度向量并不垂直于大地;二是芯片在整个系统(如无人机)上安装的精度是有限的,系统与芯片的座标系很难达到完美重合。前者我们称为读数偏移,后者我们称为角度偏移。因为读数和角度之间是非线性关系,所以要想以高精度进行校准必须先单独校准读数偏移,再把芯片固定在系统中后校准角度偏移。然而,由于校准角度偏移需要专业设备,且对于一般应用来说,两步校准带来的精度提升并不大,因此通常只进行读数校准即可。下面介绍读数校准的方法。我们还3.2节的飞机为例,分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要确定飞机的坐标系,对于多轴飞行器来说这非常重要。如果坐标系原点的位置或坐标轴的方向存在较大偏差,将会给后面的飞控造成不良影响。
在确定了飞机的坐标系后,为了尽量避免读数偏移带来的影响,首先将MPU6050牢牢地固定在飞机上,并使二者座标系尽可能的重合。当然把Z轴反过来装也是可以的,就是需要重新推算一套角度换算公式。
将飞机置于水平、坚固的平面上,并充分预热。对于多轴无人机而言,空中悬停时的XY平面应当平行于校准时的XY平面。此时,我们认为芯片的加速度方向应当与Z轴负方向重合,且加速度向量的模长为g,因此ACC_X和ACC_Y的理论值应为0,ACC_Z的理论值应为-16384(假设我们设定2g的倍率,1g的加速度的读数应为最大值-32768的一半)。
由于ACC_X和ACC_Y的理论值应为0,与角速度量的校准类似,这两个读数偏移量可用统计均值的方式校准。ACC_Z则需要多一步处理,即在统计偏移量的过程中,每次读数都要加上16384,再进行统计均值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者:Devymex Wang
链接:http://zhuanlan.zhihu.com/p/20082486
来源:知乎

十分感谢,看了您的回复,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