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WIFI频率校准问题

楼主(2016-04-19):
我新做了一批基于Ralink7620的设备要进入量产,因为贴片的工厂没有频率校准设备,所以准备买一台,但对于这个设备心里完全没底,所以只好求助莫友,还希望XDJM们知无不言,我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2.4G的WIFI,然后保存到Flash。
回帖的每个人都赠送IPv6帐号

网友A:
关注下,什么是WIFI频率校准?

楼主:
好吧,和我一起做听众吧,也送帐号。
如果需要,请加我QQ:187639220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注下,什么是WIFI频率校准?

WIFI的频率是晶振倍频出来的,跟标准的频率有偏差,直接用也可以凑合着用,但性能会差一些。所以要校准,各自使用各自的参数,达到一致的性能。像手机之类的设备也都是经过校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的频率是晶振倍频出来的,跟标准的频率有偏差,直接用也可以凑合着用,但性能会差一些。所以要校准, ...

恩,明白了,听说RT5350也要校对·

网友:
mk, 跟着学学!

网友:
如果要精确,需要一片一片用IQVIEW之类的一片一片地进行校准,因为晶振有一致性的问题,如果想省事,就一批次的进行校准

网友:
telnet进取输入ated命令进入测试模式,用厂家给的QA工具,测试一下。

楼主:
测试仪器呢?是用IQ还是Agilent的好,IQFlex、IQ2010...对这些准确的细节不够了解。

网友:
如果要自己买,IQView大概20W,校准软件还要自己开发。深圳的有一家在做,价格可能便宜点。另外还需要制作测试工装。
如果没有量,建议换可以进行WIFI校准的代工厂加工。
WIFI校准不光是频率校准,还有b/g/n 不同通道的功率校准,EVM、接收灵敏度测试。

网友:
是的 校准的数据最好要写入到flash 中的

网友:
估计设备不便宜

网友:
用IQflex,IQview,IQ2010,IQxel都可以,便宜点的用国产的极致汇仪的,也有很多公司用。

网友:
学习了,wifi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