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78的GPIO设置为无上拉电阻/下拉电阻,还能输出高电平

楼主(2016-04-19):
如标题,IO使用的是P0和P1口,引脚悬空,按理说,应该输出为高阻态才对啊,怎么仍然会输出1和0呢?

网友:
输出的 话,如果是开漏输出,输出高的时候也可以看成高阻。。

网友:
引脚方向输入才是高阻。

楼主:
方向是输出

网友:
引脚方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