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步进电机使其能够画图写字,方案是怎样的?

楼主(2016-04-19):
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感觉蛮有意思的,视频中只见一个电机上固定着一个马克笔。
然后在不同的模式下,电机控制马克笔画出多种标准的多边形,也可以写出各个不同的数字。
关于这个具体的控制过程是如何实现的,想问问各位坛友

所用的电机是步进电机无疑,关键控制步进电机的算法是什么?  各位能否给个关键词啊?

网友A:
是这个吗?
http://tieba.baidu.com/p/2898098009?pid=52111783646&cid=
用的舵机呀

网友:
视频中的动作很彪悍的样子,哈哈。

网友:
也想学学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机器  才是厉害啊。

http://v.qq.com/page/q/z/s/q0189vwtqzs.html?start=29

http://static.video.qq.com/TPout.swf?vid=q0189vwtqzs&auto=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机器  才是厉害啊。

http://v.qq.com/page/q/z/s/q0189vwtqzs.html?start=29

好牛逼的东西呀。城主知道是怎么实现的吗?需要些什么算法。

网友:
上淘寶找

网友:
开源cnc就可以实现,自己优化下可以做到的跟视频中差不多

网友:
就跟织布机绣花一样

网友:
感兴趣,关注一下,知道的给讲讲!

网友:
哈哈 最近刚刚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CNC的概念做的,焊接设备,用焊枪及控制信号写字的;字符字库相对固定,直接调用,考虑一下排版就行

网友C:
这个简单啊,用auto cad或者corel draw产生字体的gcode或者hpgl命令代码,放到运动控制器中运行轨迹就好了;有没有兴趣,我卖一块板子给你玩玩

网友:
MACH3 雕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啊,用auto cad或者corel draw产生字体的gcode或者hpgl命令代码,放到运动控制器中运行轨迹就好了 ...

这就是我前段时间业余做的运动控制卡,直接把hpgl字体的命令放进sd卡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你学习一下cnc、雕刻机就知道了。

网友:
平板绘图仪不就是这样的功能码,几十年前就有了,三十多年前出大图都是用平板绘图仪的,那时大幅面打印机没有。

网友:
好牛逼的东西呀。

网友:
工业气动打标机的变形,做的更精致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机器  才是厉害啊。

http://v.qq.com/page/q/z/s/q0189vwtqzs.html?start=29

太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
http://tieba.baidu.com/p/2898098009?pid=52111783646&cid=
用的舵机呀

不知道  那个精确的画图写字的算法是啥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机器  才是厉害啊。

http://v.qq.com/page/q/z/s/q0189vwtqzs.html?start=29

这个  精准度目测是几十万工业机械手臂的精度呀      我真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这个机器  才是厉害啊。

http://v.qq.com/page/q/z/s/q0189vwtqzs.html?start=29

这个  精准度目测是几十万的工业机械手臂的精度呀          我真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啊,用auto cad或者corel draw产生字体的gcode或者hpgl命令代码,放到运动控制器中运行轨迹就好了 ...

可以啊  可否给一个链接?    方便的话上传点资料怎么样,应用笔记  期刊啥的      我现在都不知道用的是啥技术
正准备学习一下  CNC这个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学习一下cnc、雕刻机就知道了。

好的   这段时间好好学习  一波 CNC   感觉能做出这么高精度的东西  肯定很好玩儿

楼主:
能不能给一个链接啊?

网友:
以前老式的绘图仪就是这货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一个链接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7385993.1997994373.d4919385.r1fcs9&id=19298800245&_u=o7jlhgpcb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