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熔丝位的问题

楼主(2016-04-19):
atmega128外部晶振20M如何设置熔丝位。不用JTAG。我已经被折磨了一天了,求助,网上各种攻略不知道正确性。求直接贴出图吧。谢谢了

网友:
用软件打开就可设置了!手机不方便插图给你看

网友:
AVRSTUDIO 选项最后一个,好像是大于8MHZ,什么什么的最高的那个

网友:
应注意一个熔丝位M103C,如果编程为0,表示兼容MEGA103
并且这个是默认是为0的,所以得改为1

M103C:0=兼容MEGA103模式

网友:
我使用外部8Mhz是把CKSEL3..0=111,SUT1..0=11

网友:
1:MEGA128最高晶振16M,20M超频了不知能不能正常工作,2:如果3.3V供电最高时钟8M,3:注意楼上说的M103,不改运行不正常,4:熔丝选择Studio选时钟下拉的最后一项,5:还有一项CKOPT还是什么查查书就是时钟满幔振震那一项

网友:
不用JTAG不仿真吗?

网友:
顶,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