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tudio 使用中文界面的方法

楼主(2016-04-20):
其实不论是Studio 7还是 Studio 6都是可以使用中文界面的。但是需要先安装Visual Studio
Studio 7 是2015框架所以得先安装Visual Studio 2015,然后再安装ATMEL Studio 7,这样界面就是中文的了,
下面是界面截图.

Studio 6好像是2010,有安装过的童鞋可以确认一下。

网友:
没错,Atmel Studio 6.2确实是先装vs2010,再装Atmel Studio 6.2,界面就是中文的。不过如果你不用vs2010编程,完全可以不用装那么大的vs2010,Atmel Studio 6.2的英文界面也很容易看懂。

网友:
晕哦,我装的一个打不开以前的工程,气人

网友:
AVR 我从来用winavr自带的pn

网友:
中英都差不多吧就几个常用按钮

网友:
以前的工程打不开了 就重新导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