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靠谱的机械硬盘盒子或者转换线

楼主(2016-04-20):
RT,不方便攒台式机,买了个机械硬盘存视频,现在想买个sata转usb的线或者盒子把机械硬盘连在笔记本上,有朋友用过靠谱些的转换线或者一体化盒子吗?求推荐,谢谢。

网友A:
元谷的质量还不错,就是价格稍微有点贵。

网友:
飚王的也不错

网友B:
看看本子上有eSATA接口吗,有的话速度会快,不用转接盒

网友:
2.5寸买个移动硬盘盒子,3.5的话也有没2.5方便

网友:
没买过,纯顶

网友:
我用的几个都是orico的硬盘盒,质量一般 就是价格便宜

网友C:
4T 2.5寸移动硬盘JD才999块为什么要买盒子呢。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关注和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4T 2.5寸移动硬盘JD才999块为什么要买盒子呢。

以前买的机械硬盘,闲置许久,现在要用起来,但是不方便攒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谷的质量还不错,就是价格稍微有点贵。

刚才粗略的搜了一下, 貌似是全铝的,所以贵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本子上有eSATA接口吗,有的话速度会快,不用转接盒

笔记本上有eSATA接口,朋友的意思是不是像下图中那样连接,但是3.5的机械硬盘还是外接电源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