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做钢网时可以选择一面或者双面

楼主(2016-04-20):
建议做钢网时可以选择一面或者双面,因为某些用户做钢网可能只是为了某个芯片而做,比如BGA封装,做背面钢网没意义啊。
又不能整版都刷锡膏然后用热风枪吹。。。

网友A:
那就自己出钢网文件,可以选择不需要焊接的元件不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自己出钢网文件,可以选择不需要焊接的元件不做。

正解,+1

网友C:
没做过,问一下,可不可以直接选择反面。。。

或是做PCB的时候,我就应该先反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做过,问一下,可不可以直接选择反面。。。

或是做PCB的时候,我就应该先反过来 ...

下单时直接备注只开那一面就行。我们就会只做那一面。要求什么的备注清楚。

网友:
出gerber将会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古二真,字数。。。。。

网友D:
哈哈,曾经看到有人为了效率拼板的时候采用鸳鸯板,钢网只用一张,SMT上机减少一次换线的机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哈哈,曾经看到有人为了效率拼板的时候采用鸳鸯板,钢网只用一张,SMT上机减少一次换线的机会!! ...

我想知道怎么把一块板的正反面调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正解,+1

现在纲网厚度0.13有吗,不然cpu连锡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纲网厚度0.13有吗,不然cpu连锡严重

37*47的有0.08的厚度.
做钢网可以加我头象上的QQ,专员跟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怎么把一块板的正反面调换

正反是相对的啊,实在想换,AD里面是全选按L,其它软件不清楚

楼主:
其实我的意思是:
只做一面的话,会不会 更便宜些呢?比两面都做的 要省时 省事吧?
板子只做5块 不也便宜些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意思是:
只做一面的话,会不会 更便宜些呢?比两面都做的 要省时 省事吧?
板子只做5块 不也便宜 ...

在你下单选的钢网规格,能做下你的双面板,我们默认是正反两面做在一张钢网的,银子是一样的,
开不下的我们审核同事,会联系你是否要开两张正反各一张。或开大一号的钢网。有个别客户一定要求正反面一定要开在一张钢网上,方便他们仓库保存,

网友:
做底层的钢网,做Gerber的时候记得镜像一下

网友G:
还没用过钢网 路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还没用过钢网 路过

那可以加我头象上的QQ,专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加我头象上的QQ,专员哦

呵呵谢谢~  打错了,想表达 还没用过双面的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反是相对的啊,实在想换,AD里面是全选按L,其它软件不清楚

试了一下,99SE和AD都行不通,全选按L出来的都是配置板层的菜单

网友:
做过两次钢网,回来用还不错。我都是直接上PCB文件。

网友:
有道理,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