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软件可以实现在受保护了的pdf文档上添加注释?

楼主(2016-04-20):
有的pdf文档被加密了好像,如下图所示,不能进行注释,不便于阅读;
有没有软件可以进行破解,网速下了几个都不好用。

网友A:
有,先解密,好人做到底,上传个工具:

网友:
二楼好人!

网友:
楼二才是正解

网友:
http://freemypdf.com/
在线PDF解密

网友:
二楼好人

网友:
2楼工具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先解密,好人做到底,上传个工具:

感谢  测试好用

网友B:
有没有RAR类的解密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RAR类的解密呀,谢谢

rar只能暴力破解, 密码复杂度和时间成正比。

网友C:
一般都是直接在上面写写画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直接在上面写写画画.

什么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机型。。。

surface book

网友:
无法解密就用复杂点的方法:PS导入PDF保存或另存JPG转成PDF

网友:
只能先解密在搞注释了

网友:
6楼也是好用的,谢谢了。

网友:
二楼的挺好用的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先解密,好人做到底,上传个工具:

感谢分享好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RAR类的解密呀,谢谢

只能暴力对比

网友(2016-08-24):
二楼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