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bar 里怎么添加APE的Encoder插件

楼主(2016-04-20):
想用Foobar将整轨的APE转成多轨,可以按照教程,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90bc8fc8099bf1f653640c85.html
找不到其中的mac.exe
哪位大神有解决的办法,是否有对应的Encoder插件呢?

网友A:
附件就是, 另外推荐你用foobar2000 ASION汉化版本, http://pan.baidu.com/s/1o6VPgKi 密码: a4u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就是, 另外推荐你用foobar2000 ASION汉化版本, http://pan.baidu.com/s/1o6VPgKi 密码: a4uw ...

谢谢呀,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