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硬盘电机转起来的技术求助

楼主(2016-04-20):
我需要一个运转尽可能平稳的电机做实验,找到一个废硬盘,正好可以满足我的要求。我看到电机上有四个接口,其中两个短接在一起,外接5V直流电应该不能使用的吧?请问外接电源满足什么要求能让这个电机转起来?

网友:
这是无刷电机,需要电调驱动

网友:
接一个低压的三相电就能转了,切记低压,12V及以下

正规的应该有个无刷驱动器来驱动它高速旋转,你的硬盘PCB上有这个东西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指点。刚才我去淘宝看了一下,有单独的允驱动板买。

网友:
要用专门驱动板才能行的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这么详细的案例,我在网上找了一家,楼上帮我看看属于哪个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这么详细的案例,我在网上找了一家,楼上帮我看看属于哪个方案。

我也有个这种硬盘电机,4线的,看看楼主怎么弄,学习学习

网友:
有点意思的东西,就是板子太大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分享。。。。  手头有几个坏硬盘  回头可以试试。。。

网友:
要精确角速度的电机,就不能用楼上那些,要求输出必须是三相正弦波的驱动器,正弦波驱动器功耗较大,但是启动和工作平滑无振动。

楼主:
你是大牛,谢谢。
我目前只需要让它平稳地转起来就行,上面的方案应该够用了。

网友:
那个驱动板上的丝印很奇怪,

楼主:
我是直接从卖家页面上复制下来的图片,没看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这么详细的案例,我在网上找了一家,楼上帮我看看属于哪个方案。

能不能看出用了什么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这么详细的案例,我在网上找了一家,楼上帮我看看属于哪个方案。

drv11843
http://www.ti.com.cn/product/cn/drv11873

网友A:
硬盘上有驱动,只是没法利用,直接给硬盘加电,只转一会儿就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盘上有驱动,只是没法利用,直接给硬盘加电,只转一会儿就停了

硬盘上有驱动,这个我也知道,仔细观察是从一块集成块上出来的,无法控制,只能作罢

网友:
有意思,收藏了

网友:
这个转起来容易,要平稳可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了。

网友:
这电机力矩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