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定时器小于1ms的高速PLC

楼主(2016-04-20):
要用PLC控制多路舵机,PLC的脉冲输出口不够用,想用晶体管输出口配合定时器输出脉冲(脉宽0.5~2.5ms,周期20ms),但是大部分的PLC定时器最小只有1ms,无法实现50us分辨率的PWM

网友:
老老实实用脉冲输出口吧
就连1ms的定时器意义也并不大,因为程序跑一遍的时间已经超出1ms了。除非用中断,但PLC中一般不建议这么频繁中断。

网友:
另外,还需要PLC支持IO立即刷新,不支持立即刷新的话,即使在程序中改了输出状态,也要等到程序运行一遍完了,刷新IO的时候输出状态才会改变。

楼主:
多脉冲输出口的PLC有推荐吗?

网友:
这本来就不是PLC干的活,还不如加个单片机跟PLC通讯.

网友:
PLC干单片机的活

楼主:
嗯,确实难为PLC了,因为系统里面有PLC控制,想让他一并把舵机控制实现了

网友:
在我那个开源PLC改,应该可以

网友:
不是PLC能干的活

网友:
这不是PLC干的活啊,用单片机不要太简单

网友:
plc不是所有的晶体管都能做高速输出

网友:
怎么会没有 !多看看手册!但是口要求多的话就麻烦了。不是所有口都是高速输出口的。

有专用指令的,不是用定时器!不是用定时器!不是用定时器!

网友:
多路PWM的PLC不多,多路脉冲串的PLC倒是不少

网友:
是多少路PWM,看有没有专门的模块?

网友:
PWM是 一些专用(运动控制)PLC的外设

IO模拟 PWM ,这个用法很naive

网友:
用工控板卡,与PLC通信吧。。

网友:
专用的模块。可以搞定。但价格。。。

网友:
这个要看多少路吧,现在PLC一般单机就可以在4-6路高速了,加扩展更多

网友:
你们这么神?连PLCt特性都懂,我还不知道呢,只以为PLC是高级单片机,单片机能做的PLC也能做

楼主:
已经确定PLC无法实现,现在改用新唐的M0518设计控制板,M0518有24路PWM,专门干这种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PLC无法实现,现在改用新唐的M0518设计控制板,M0518有24路PWM,专门干这种事情 ...

24路是多少个定时器

楼主:
M0518提供:
2路PWM发生器-PWM0和PWM1,每路PWM支持6通道PWM输出或输入捕捉。12位的预分频器可以为16位比较器和计数器灵活配置时钟。PWM计数器支持向上,向下,上下计数方式。
PWM用比较器和计数器的比较来产生事件,这些事件用来产生PWM脉冲,中断,ADC转换的触发信号

2组BPWM发生器------ BPWM0 和 BPWM1。每组BPWM提供6个BPWM输出或输入捕获通道。有一个12位预分频器来支持灵活的时钟, 用于带有16位比较器的16位BPWM计数器。BPWM 计数
器支持递增计数,递减计数和可逆计数,6个通道共享一个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