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的wifi可以连上,就是上不去网

楼主(2016-04-20):
由于平时早出晚归,就没有在房东那里开通有线网络。但是偶尔回去了想查个资料真是不方便啊

笔记本能搜到3、4个信号很好的wifi信号,信号SSID各不相同,经跑包破密,获得了密钥,密钥也各不相同

本以为这就结束了,但是连上了wifi却上不去网。。。。

如果使用DHCP,将获得  192.168.1.1XX  这样的地址,自动获取的DNS地址为192.168.1.1 ,访问192.168.1.1,看提示应该是腾达的路由

手工改为192.168.0.XXX的静态地址,192.168.0.1也能打开,是TP-LINK的路由

最神奇的是,这3个wifi信号,如果都设置192.168.0.XXX的静态地址,访问网关都显示同一个路由

现在,我猜测是一个主路由器又接了若干个分路由器,但十分不解的是,无论我如何设置网络IP、网关、DNS地址,均无法访问网络

特请大家解惑

网友A:
请教破解的方法

网友:
我老家那里,一年回去几天,老是没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破解的方法

我也是求教的

网友B:
设置成需要绑定mac才能上网吧   如果这样的话 就算连接上网 也不能上网

网友A:
是破解WPAPSK 或者WPA2PSK吗?还是WE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成需要绑定mac才能上网吧   如果这样的话 就算连接上网 也不能上网

如你所言的话,这房东都快成精了,房东老两口大字不识几个,还会这般武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言的话,这房东都快成精了,房东老两口大字不识几个,还会这般武艺。。。。 ...

我们单位电脑都是这么设置的,家里也是,房东也可能找人设置的

网友:
也可能是对你的设备限速了。

网友:
有可能是mac地址过滤

网友C:
mac限制上网,你登陆他的主路由 暴力破解web管理密码 然后就可以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破解WPAPSK 或者WPA2PSK吗?还是WEP?

现在大家都不用WEP加密了,我搜到的都是WPA/WPA2加密,我自己用小水滴抓包,然后花钱找人跑包的,一个包5块钱,先货后款

自己的笔记本跑包3000个密钥/秒,人家专业干这个的19W个/秒,还是花钱省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家都不用WEP加密了,我搜到的都是WPA/WPA2加密,我自己用小水滴抓包,然后花钱找人跑包的,一个包5 ...

我的都是PIN出来的密码

网友:
MAC过滤是连不上的,只能看到,我一直就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c限制上网,你登陆他的主路由 暴力破解web管理密码 然后就可以设置了

破解web管理密码,这个就难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都是PIN出来的密码

房东的wifi没有使用WPS,有些能PIN的,过一会儿就提示路由限制了,等待60秒,等半天,太费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解web管理密码,这个就难了啊

有工具的 webcrack
也可以自己写脚本 无非就是根据字典 用http  get或者post请求过去 看返回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工具的 你可以去找找 无非就是根据字典 用http  get或者post请求过去 看返回判断 ...

ok,我试试看

网友D:
WLAN 网线房东给拔掉了

网友:
如果是房东,上门聊聊天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改你自己电脑的MAC,与跑包内的上网机的MAC相同试试。
好多网卡的MAC是可以用工具软件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家都不用WEP加密了,我搜到的都是WPA/WPA2加密,我自己用小水滴抓包,然后花钱找人跑包的,一个包5 ...

taobao上面有人解包吗?求链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家都不用WEP加密了,我搜到的都是WPA/WPA2加密,我自己用小水滴抓包,然后花钱找人跑包的,一个包5 ...

能否给个链接,淘宝上找的?

网友F:
顶,现在移动光纤30元一个月,吃少两个鸡翅就可以
一年才360,
何必呢

网友:
我都是设置mac过滤

网友G:
我的路由就没设置密码,谁想连就连。

虽然我并没有安装宽带,
但是,我要给予他们的是--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路由就没设置密码,谁想连就连。

看来我周围充满了希望,因为我尝试了3个wifi信号。。。

网友:
之前有个坛友说:
我的WIFI从来不设密码,而且24小时开放,
虽然从来没交过网费,但总想给迷途中的过路人一点点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现在移动光纤30元一个月,吃少两个鸡翅就可以
一年才360,
何必呢

房东是垄断的。。。。不是你想接就能接

网友:
老年人不懂设置mac过滤,有可能是其他人帮他设置的,现在很多都是搞的这个,要不一堆手机已连接就把密码分享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WLAN 网线房东给拔掉了

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obao上面有人解包吗?求链接

淘宝上面是搜不到了,好像不允许开展这样的业务

加这个Q号,2069105355    服务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给个链接,淘宝上找的?

淘宝上面是搜不到了,好像不允许开展这样的业务

加这个Q号,2069105355    服务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可能是mac限制,

网友:
极有可能私自有从主路由引出来的网口接到了自己路由的lan口上去,dhcp和网关冲突了

网友:
房东说 我就任性开三个无线不插WLAN,玩不死你丫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家都不用WEP加密了,我搜到的都是WPA/WPA2加密,我自己用小水滴抓包,然后花钱找人跑包的,一个包5 ...

找谁?万能的X宝么?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谁?万能的X宝么?求地址

看33楼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路由就没设置密码,谁想连就连。

你也太坏了哈哈

网友:
房东大字不识,那肯定是找人搞的,楼主乖乖交钱吧

网友:
还是开网线吧,方便些,少年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网友I:
开通吧,要么就查资料时用手机开个热点.

今天都20号了,看我这流量用的,真是太浪费了,上星期还出差了两天了.

网友J:
路由器里面,有个允许mac列表,允许的才能连,你房东是个行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路由器里面,有个允许mac列表,允许的才能连,你房东是个行家啊

遇上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通吧,要么就查资料时用手机开个热点.

今天都20号了,看我这流量用的,真是太浪费了,上星期还出差了两天了. ...

流量土豪

网友:
应该是路由器没有连外网,否则你是连不上的。

网友:
检测找到连上的所有mac地址,按后修改自己的mac地址。

网友:
dns 的问题?

网友:
用arp -a获取别人的   MAC IP    ,然后修改自己的MAC IP

网友:
房东笑了

网友:
有可能是设置了mac白名单,不在名单里的设备即使接入wifi也无法访问wan,我以前就是这样限制上网的

网友:
哈哈,又贪小便宜啦,哈哈

网友:
呵呵,你搜到的路由是没有连接网络的,呵呵...呵呵...

网友:
估计房东自己都觉得网络不能用,明显是多级路由,而且插错线了,下级路由的LAN口和上一级的LAN口是相同的。

也有可能是IP地址不够用了,被人蹭网太多,而IP地址租约时间太长。

你PING 一下路由地址看看延时怎么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F:
顶,现在移动光纤30元一个月,吃少两个鸡翅就可以
一年才360,
何必呢

你哪里,好像没有这么便宜的吧,一般都要六百以上,一年

网友:
这个是MAC地址过滤的,我们公司都是这样设置的,没有权限的电脑连上也没用

建议连个宽带,我家之前是20M光纤电信 一年一千8(送个两部手机),妈的慢的要死,找了好几回客服都没解决说是我电脑慢,
后来换移动的宽带 10M,就打算看个电影,谁知道效果刚刚的,可能是我们小区用移动的少,6V下载电影都是近1M每秒的速度。
价格是299一年。

网友:
mac地址过滤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言的话,这房东都快成精了,房东老两口大字不识几个,还会这般武艺。。。。 ...

亏你做得出来,欺负大字不识几个的老两口。

网友:
有可能欠费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想办法破解他的管理密码,进去把规则改了就可以了。
问题是你得知道他的管理密码 ...

按住复位键10秒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住复位键10秒即可

网友:
只有无线路由器也是有信号、地址等,如果没接猫就当然没网了。

网友:
房东啥都不懂怎么装了那么多路由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c限制上网,你登陆他的主路由 暴力破解web管理密码 然后就可以设置了

web管理密码一般都是admin admin直接上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你哪里,好像没有这么便宜的吧,一般都要六百以上,一年

移动联通宽带都很便宜阿,每月消费超过158(4个号码以内),移动宽带12M免费送的

网友:
问问房东儿子是干啥的?说不定是孩子帮着设置的MAC过滤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大家都不用WEP加密了,我搜到的都是WPA/WPA2加密,我自己用小水滴抓包,然后花钱找人跑包的,一个包5 ...

求教如何小水滴抓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移动联通宽带都很便宜阿,每月消费超过158(4个号码以内),移动宽带12M免费送的 ...

哦 这个确实是。。。。不过我们都是移动,不想换号

网友:
这老太太可能是请人搞的MAC绑定

网友:
路由里做了MAC绑定,极端办法是抓包,看哪个电脑连上了,读取它的mac,克隆一下,,,,但是,,,我不会

网友:
5楼说的是,直接绑定网卡地址,这样就只有绑定网卡的机子能上网了

网友O:
哎,老想着贪小便宜,你花时间破解不是钱?找人破不是钱?

现在手机动不动都每个月1G以上的流量,还不够你上上网、收发下邮件?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哎,老想着贪小便宜,你花时间破解不是钱?找人破不是钱?

现在手机动不动都每个月1G以上的流量,还不够你 ...

用不起1G的流量,我每月50M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你所言的话,这房东都快成精了,房东老两口大字不识几个,还会这般武艺。。。。 ...

你就一个月交点钱给他们
一般也没多少吧
何必呢

网友:
现在的网费都挺便宜的了。。。

网友:
肯定是限速了,现在路由器都可以设置,经常要用的拉一根好了,城中村,50一个月的够用了。

网友:
有这心思,开一个网得了

网友:
自己开一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