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和非嵌入式linux应用开发区别大吗?

楼主(2016-04-20):
想知道,

是不是有事半功倍的结果,就是学会嵌入式平台上的
linux编程,PC平台也差不多了

网友:
基本一样,,,除了内存!

网友:
事半功倍的结果不太多吧,学习linux和PC上还是有些差别的。

网友:
进来看看,我也想知道

网友:
问题同求解答

网友:
linux系统本身的开发差别很大
应用的开发与定制的嵌入式linux系统有关系,比如C库等,PC上一般资源较多,各种库比较全
嵌入式则不一定,有些库没有,就得移植到特定嵌入式CPU上才能使用

网友:
嵌入式与硬件要打交道,PC上我没搞过但我认为一般不做涉及特定硬件的事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问问在pc Linux上的大神都在做哪种项目,再问问在嵌入式Linux上的大神在做哪种项目,估计就清楚了
我估计在pc上把Linux玩的差不多了,过渡到嵌入式Linux应该比较容易吧

网友:
这问题是初学者很普遍的困恼

我想知道大神是怎么看待的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