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solidworks太巨大了,求助一个solidworks2008

楼主(2016-04-21):
现在的solidworks太巨大了,动不动就10外G,所以想找个2、3个G的solidworks,我只是想画一些简单的物体而已,没必要安装那么大的软件。请有的坛友发个百度盘的链接,谢谢了。

网友:
2007版有精简的才1G

网友A:
只画简单东西的话推荐用DesignSpark Mechanical,才466M而已。

网友:
FreeCAD也不錯, 不到500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画简单东西的话推荐用DesignSpark Mechanical,才466M而已。

我用的SolidWorks2016,单单安装半天时间,万一软件出问题真得伤不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画简单东西的话推荐用DesignSpark Mechanical,才466M而已。

咨询版主谁有开塑料模具经验,再给几个开模加注塑的厂家,最近要开个塑料模具

网友C:
推荐个容易上手的,配件不是很复杂。

网友D:
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推荐个容易上手的,配件不是很复杂。

我自学的SolidWorks,很容易上手,比较适合电工,如果电脑配置不是太高就安装低些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文件

就这个问题比较痛苦,逼着你去升级

网友:
这个听说过,就是很大

网友:
http://www.swbbsc.com/thread-18382-1-1.html
SolidWorks2008

网友:
以前学过一点,现在都忘了。

网友:
安装,河蟹还麻烦得很.

网友E:
公司被查盗版,花了NN万买了正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SolidWorks2016,单单安装半天时间,万一软件出问题真得伤不起啊

没人叫你把不用的东西也装上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学的SolidWorks,很容易上手,比较适合电工,如果电脑配置不是太高就安装低些版本 ...

可是人家开模用的多数是PRO/E,UG啊

网友:
我开模直接画个草图,标上重点尺寸,当面让模具厂造型
造型这块在模具行业的价格也就300左右,电工去弄机械工的事情是不是有点太多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画简单东西的话推荐用DesignSpark Mechanical,才466M而已。

有破解版的?

网友:
我用的06~~~ 一只够用 速度还快

网友:
SolidWorks2008简体中文版下载: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66HlNk56q5jMNYNqxj_

网友:
我用2015版的,10个G,用着还行,就是有点占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咨询版主谁有开塑料模具经验,再给几个开模加注塑的厂家,最近要开个塑料模具 ...

你在那里,我们都是在余姚模具城开磨具大塑壳的,我到可以介绍几个认识的.

网友:
装修房子的时候自学了sketchUp,感觉很好用。花花建筑图还挺好用。

网友F:
我用PROE绿色版,不用安装,copy过来直接用,不到2GB, 哈哈

网友:
现在的软件都是大的惊人,我的电脑一直都想GHOST一下,但一想到好几个大型软件的安装时间,还是忍着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用PROE绿色版,不用安装,copy过来直接用,不到2GB, 哈哈

tomtone,你的proe绿色版能在win7下用吗?我手头的绿色版win7下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tomtone,你的proe绿色版能在win7下用吗?我手头的绿色版win7下打不开

可以的,我就是在WIN7上用的

网友A:
免费软件破什么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咨询版主谁有开塑料模具经验,再给几个开模加注塑的厂家,最近要开个塑料模具 ...

不知道,我画的图只需考虑CNC和3D打印能否加工,不考虑注塑开模。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免费软件破什么解?

奇怪了,我找不到DESIGNSPARK MECHANICAL第2版下载地,你知道怎样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画的图只需考虑CNC和3D打印能否加工,不考虑注塑开模。

感谢咕大师,今天学习了一天DSM感觉很不错,很容易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奇怪了,我找不到DESIGNSPARK MECHANICAL第2版下载地,你知道怎样下载吗?

http://www.rs-online.com/designspark/electronics/eng/page/mechanical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奇怪了,我找不到DESIGNSPARK MECHANICAL第2版下载地,你知道怎样下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司被查盗版,花了NN万买了正版。。。

几位数?

网友:
软件太大了

网友:
谢了
原来是这个,我还以为是下载视频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画的图只需考虑CNC和3D打印能否加工,不考虑注塑开模。

designSpark mechanical 比PROE有什么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H:
designSpark mechanical 比PROE有什么优势?

小,操作简便,适合非机械专业的人使用(本来的定位就是兼结构设计的电工),专业的还是ProE或者Solidworks吧。

网友:
记录一下,回头下载安装。为雕刻机做准备。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小,操作简便,适合非机械专业的人使用(本来的定位就是兼结构设计的电工),专业的还是ProE或者Solidwor ...

DesignSpark PCB用过没?比AD怎样?操作方便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小,操作简便,适合非机械专业的人使用(本来的定位就是兼结构设计的电工),专业的还是ProE或者Solidwor ...

请问免费吗?能生成或者导出什么格式的文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小,操作简便,适合非机械专业的人使用(本来的定位就是兼结构设计的电工),专业的还是ProE或者Solidwor ...

DesignSpark网站下载太慢了,DesignSpark Mechanical的中文教程?

网友:
DesignSpark Mechanical  下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DesignSpark PCB用过没?比AD怎样?操作方便不?

两个都没怎么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请问免费吗?能生成或者导出什么格式的文件?

基本功能免费,有一些收费功能(例如STEP导出),可导出格式如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H:
DesignSpark网站下载太慢了,DesignSpark Mechanical的中文教程?

基本没看过教程,没注意有没有中文。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看过教程,没注意有没有中文。

画3D模型时,要不要考虑打印机出胶孔的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画3D模型时,要不要考虑打印机出胶孔的直径?

要的,例如这个外壳的螺丝孔,壁厚特意设计成0.8mm,也就是刚好0.4mm挤出头打印两圈,如果设计成1mm两层中间可能有空隙,反而影响强度。
还有螺丝孔下面特意设计成锥形是为了免支撑,这些在画模型时最好都考虑进去。

网友J(2016-11-19):
引用 网友A:
基本功能免费,有一些收费功能(例如STEP导出),可导出格式如图。

请教如何把这个designspark生成的stl转为stp格式。

我需要去找人CNC加工个东西,但很多人都只要STP或者IGS格式的。

我试了好多转换工具,都没有搞定。

多谢。

网友:
记号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如何把这个designspark生成的stl转为stp格式。

我需要去找人CNC加工个东西,但很多人都只要STP或者I ...

都说了STEP格式是收费功能,你要导出STEP就别用这个软件了,可以考虑Fusion 360。

网友:
Solid work  mark 不错的软件

网友:
去东坡下载上 下载

网友:
感觉 草图大师  也还可以